[电源] 更换大有电池电芯

楼主(2025-01-24):
18年买的大有工具,配了两块4.0电池,现在两块都不太行了,入手亿纬25P电芯更换

网友:
25的内阻对我来说还是好电池呢

网友:
一致性差一些。特别是循环一定次数之后。
三星的芯还是省心

网友A:
大厂做工就是好 又是灌胶又是缓冲泡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厂做工就是好 又是灌胶又是缓冲泡棉

那个好像是散热用的,不是棉,像泥一样

网友:
居然用上三星锂电池,又长知识了

网友:
内阻仪是个好东西

网友:
大有的做工还是挺好的

网友:
明年目标,添个内阻仪

网友:
25的内阻并不差,可能某一节电池内阻大了

网友:
直接上21700的

网友:
一直不知道买什么样的电池,也不知道某宝买的电池质量如何,再加上也没有点焊机,下次我的博世电池如果坏了就很麻烦了。

网友:
18650好多啊

网友:
你这25p自放电情况怎么样?

网友:
感觉电芯还可以

网友:
做工不错,一看就是正规厂家的产品。

网友:
电池这么不耐用

网友:
原装保护板用料好,有可固化导热硅胶防水。好像亿纬有的电芯自放电较快,尽量换三星松下等好电池。

网友:
大有的电板接口距离好像比大艺的要窄一些吧,,

网友:
去年刮标25P撸了些。3串电钻用,还行。也12mΩ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