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谱吗?250瓦升压模块

楼主(2025-01-24):
【输入电压】: DC8.5V-48V

【输入电流】:max10A

【输出电压】:10-50V连续可调

这是什么芯片方案?卖家只是笼统表达是进口

我计划12v输入36v输出,最大不超过100瓦,这模块靠谱吗?

网友:
这体格,不太可能有250W吧。

网友:
买来试一下,不行就退。

网友A:
这个板子是个公版,很多的厂家都在出,最大的输入电流可能是10A,做好散热的话,100W上下应该没有问题

试试呗,几块钱的事

网友:
要求不高因该问题不大,  纹波估计比较大.

网友:
这玩意,Imax能过5A就能标250W了
目测这个板子过5A毫无压力

网友:
淘宝的通货。都这样的东西

网友:
输出100W问题不大,

网友:
买个回来测试下,线有点细,板子薄,长时间100w估计会很烫吧

网友:
感觉到不了标称值

网友:
如果 50V输出  电流 5A    的话 ,他确实没有虚标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串联降压

网友:
感觉不太靠谱

网友:
12v输入36v输出,最大不超过100瓦,感觉有点玄。

网友:
看着应该能达到100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是个公版,很多的厂家都在出,最大的输入电流可能是10A,做好散热的话,100W上下应该没有问题

试 ...

不是几块钱哦  我看到很多都是15以上25以内  有的所谓无货源店铺甚至卖到30-40

这种如果能限制电流可以拿来LED驱动

网友:
12V输入的话,只能50W以内使用,48V升50V才能250W

网友:
250W是按48V输入计算的,所以输入电流最大5.2A,12V输入的话,就顶多60W

网友:
满淘宝都有的东东,买过各种各样功率的,最高号称1300w的。
效率没关心过,毕竟都是临时凑合用,主打一个能用就行。
电压电流可调,有些还带充电跳灯功能,输出电流有稳定的有不稳定的(输出电流电压调好以后会因为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用电池作为输入的时候非常明显)。
最快的用了三四次就爆了,有的五六年了还没坏。
最大的问题是散热和三无产品元器件寿命看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