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林主机无网络链接

楼主(2025-01-24):
交换机正常网线接口也正常,主机网线接口也正常,但是门禁主机还是无网络链接,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A:
先将设备断电,等待10-20秒钟后再重新连上电源,设备会重新启动并连接网络;

如果设备重新启动后还不能正常连接网络,根据说明书重新配置设备。

网友:
两端的水晶头重新做一下,图片看线序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先拿个笔记本插门口试试,确定网络没问题再说...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
先确认网线是否真的正常。通常8心都测下是不是通的,有没有短路。

网友:
多半又是网线头的问题,多测测呗

网友:
网线 排除一下   然后就是  重启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设备断电,等待10-20秒钟后再重新连上电源,设备会重新启动并连接网络;

如果设备重新启动后还不能正 ...

好的,谢谢,除过重新配置这个,其他的都排除过了。

网友:
线路没插好,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