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几个鼠标

楼主(2025-01-24):
快过年了,这几天不忙,就是前段时间同事的鼠标给修一下。

首先这个是蝰蛇rz01-0254,这个是同事送我的,线接了二次,每天会出现几次断连。

红色的地方是同事自己重新接的线

凯华的微动

从坏鼠标找了个4p的线,调了下线序,接上先用着,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第二个是雷蛇金环蛇2013 Krait2013

三颗螺丝

手握上下,垂直向上提,就可以拿掉上盖了

取下左右两侧

这个用的是欧姆龙的微动,这个是左键连击,打开微动,用纸片打磨一下。

这个鼠标比较小,适合手小的,就是dpi有点低,用惯了高dpi的,再用这个真不习惯。

第三个华硕的sica游戏鼠标

这个设计不错,螺丝在橡垫下面,方便拆

微动可以拆下,这种鼠标第一次拆,常规操作,打磨一下
插拔式的容易氧化,看看脚都发黑了

这个还有螺丝柱,做工不错!

网友:
欧姆龙的这种微动很垃圾

网友:
鼠标不能少

网友A:
第一个中键好像是非标的?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
鼠标都挺好的,比我这随机带的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中键好像是非标的?

一直有这样的方形微动,微软的鼠标里经常可以看到

网友C:
这鼠标,主,板,好,看。。还有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有这样的方形微动,微软的鼠标里经常可以看到

我说的是高度...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鼠标,主,板,好,看。。还有芯片

老货做工都太复杂了,现在元件很少了...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D:
山寨里面的做工还可以了,感谢分享

网友:
好手艺 赞一个

网友:
这个牌子的鼠标,灯光效果很好

网友:
欧姆龙D2FC-F-7N,典中典

网友E:
微动怎么拆开?怎么打磨?手里也有几个无线鼠标都是一侧微动单击变双击,或反应迟钝,想不换的情况下折腾好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山寨里面的做工还可以了,感谢分享

没看懂你的意思,人家三个鼠标不是雷蛇就是玩家国度,怎么就山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微动怎么拆开?怎么打磨?手里也有几个无线鼠标都是一侧微动单击变双击,或反应迟钝,想不换的情况下折腾好 ...

直接换吧,选便宜的,坏了直接换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吧,选便宜的,坏了直接换新...

怕规格不一样,省得麻烦了,还是备用

网友:
我的手把持不了蟒蛇的鼠标,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怕规格不一样,省得麻烦了,还是备用

这玩意是标准的,哪还存在为一样一说...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