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便携式充气泵拆解

楼主(2025-01-24):
这玩意是没有品牌的,我上网查了一下,同款的也没有标签,它原来就是没有品牌的,用了当下最先进的TYPE-C充电接口

看拆,差不多无损拆,卡扣设计

电池是2串的18650,7.4v

东西非常少,就这么多

齿轮是金属的,这点不错

面板及充电部分

电池废掉了

充电正常,量电池接口处有电压

气压传感器

7.4v的电机,这个感觉是不是非常熟悉?

开机测试,加电,限一下电流,爆表,不限流,还是爆表,输入8v,居然电流给我干到近5a,电压降到6.3v,这玩意,吃电厉害呀,这玩意,估计没有什么修复的意义了,电池顶不住啊。
动力电池又太贵了,那还是看看这电机能干嘛用

补上控制板,芯片还是一样的打磨,想要分析也不是不行,用不到它。

充电升压电路

这几个按键非常不错呀,看起来帅

这只管子,看起来还不错,来自深鸿盛的SFD3009T,参数为30v90a,非常厉害,完全够用,从管子参数来看,这个电机功率非常大。

网友:
找几个动力电池外置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多多投资6块钱买2颗25P换上,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多投资6块钱买2颗25P换上,又是一条好汉。

这么便宜啊,不玩PXX,假货宝上有没有?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B:
这种充电式的,平时没什么用,等想用的时候它没电了

网友:
好像小米有这造型的

网友:
空间大,就用新能安21700,不贵

网友:
看到蓝皮电池果断换掉了,不拆开都知道垃圾货了

网友C:
这个电机需要很大电流, 空载都要10A

网友:
没拍下控制板

网友:
充气效率好不好

网友:
文字游戏玩意

楼主:
没用过,电池不行了,手里没有厉害的电池,我想改成21700,但是这玩意还工如那个12v的,丢车上就行,点烟器里面取电最好,不操心这个电池放车里安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需要很大电流, 空载都要10A

不是吧,难怪我的5a电源爆表了,电压直接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充电式的,平时没什么用,等想用的时候它没电了

非常同意,车里你也不敢放,看看电机能拆下来做点什么diy

楼主:
啊,没上传吗?现在补上

网友D:
上个月想在楼上用车载点烟器充电泵给自行车加个气,心想简单,拆开加个DC座,用12V电源供电就好了,搞好了还可以方便地给篮球充气。
拆开,开孔,安DC座一气呵成,用12V2A的电源供电,结果气泵抖动了两下就没有动静了……
翻过来仔细一看气泵背面的说明,12V 10A,顿时知道白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月想在楼上用车载点烟器充电泵给自行车加个气,心想简单,拆开加个DC座,用12V电源供电就好了,搞好了 ...

12v10a,太厉害了,我那个老车可以用,但是我都启动车子再打气的,不会一会没电就不好玩了。

网友:
怕鸡毛   炸了 换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