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6输出端同时接电池和DC-DC没电后无法充电?

楼主(2025-01-24):
接上帖:DIY版富勒M65无线鼠标充电部分安装测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3407

今天又没电了,插上充电跟上次一样,难道输出端接了电池和DC-DC时就不能充电了么,如何解决电池没电时能直接充电?

楼主:
电路大概是这样:

网友A:
你这4056板子是带低电压截止输出功能的,即接上电池后要先充电激活一次才能正常.没看到你的DCDC接法不好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4056板子是带低电压截止输出功能的,即接上电池后要先充电激活一次才能正常.没看到你的DCDC接法不好评 ...

这个SOT23就是,标的是AVXL还是AXVL忘记了,1.5V升压2.75V的,我直接接锂电能正常用,现在问题是没电了就充不了,把那条飞线断开一下(即断开到DC-DC)就能充了,再连上也能正常充电

网友B:
看不懂啥意思,锂电池了为啥要个1.5v升2.7V的?不是应该降压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啥意思,锂电池了为啥要个1.5v升2.7V的?不是应该降压用吗?

能用就行,不用另外买芯片啊...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C:
盲猜:4056当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于某一个值时,它会启动电池养护模式充电,大概是设定电流的十分之一。这点电流都给你鼠标用掉了,没办法打开电池上的保护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SOT23就是,标的是AVXL还是AXVL忘记了,1.5V升压2.75V的,我直接接锂电能正常用,现在问题是没电了就 ...

换不带这2颗芯片的4056板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不带这2颗芯片的4056板子试试

那几个没都没装,只装了4056充电必要的部分...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
电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盲猜:4056当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于某一个值时,它会启动电池养护模式充电,大概是设定电流的十分之一。这点电 ...

那鼠标也该亮才对,实际上鼠标也不亮,上次用万用表测了此时4056输出端为0.3V...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鼠标也该亮才对,实际上鼠标也不亮,上次用万用表测了此时4056输出端为0.3V...

鼠标怎么会亮?你电池有保护板,它已经不对外输出了。4056输出的电流被电器使用,电压拉低到0.3V了,对于它来说,你给输出端接入了一个永远充不上电压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鼠标怎么会亮?你电池有保护板,它已经不对外输出了。4056输出的电流被电器使用,电压拉低到0.3V了,对于 ...

不懂,这鼠标工作电流撑死也就几十mA,会把电压拉到0.3V?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难道每次都断开一下?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D:
把DC-DC加装开关,关闭DC-DC电路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DC-DC加装开关,关闭DC-DC电路后再试试.

看看这个,没电了直接插上就能充,充电芯片应该是4054或4056...

6.2元包邮的淘工厂充电无线鼠标M11拆解,河南产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39805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懂,这鼠标工作电流撑死也就几十mA,会把电压拉到0.3V?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难道每次都断开一下?

...

如果有低电压提示什么的,尝试去掉电池上的保护板,有提示就充电。
4056的预充电模式是设定电流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转灯电流),你可以提高充电电流到鼠标启动工作电流的十倍,尝试一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看这个,没电了直接插上就能充,充电芯片应该是4054或4056...

6.2元包邮的淘工厂充电无线鼠标M11拆解, ...

都用锂电了可以去掉DC/DC升压部分不,3.6V直接怼到升压后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用锂电了可以去掉DC/DC升压部分不,3.6V直接怼到升压后的部分?

锂电充满是4.2,芯片耐压最高3.6,不敢不用DC-DC...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锂电充满是4.2,芯片耐压最高3.6,不敢不用DC-DC...

那用一个HT7133/7130,3.3/3.0V的LDO试试,静态电流几个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低电压提示什么的,尝试去掉电池上的保护板,有提示就充电。
4056的预充电模式是设定电流的十分之 ...

在哪看低压提示?

我用的是10K电阻,充电电流大概100mA吧,鼠标工作电流没测过,估计应该不超30mA,不过你提的也是思路,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用一个HT7133/7130,3.3/3.0V的LDO试试,静态电流几个微安。

这不是不想花钱么...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