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习单片机之跑马灯三境界

楼主(2025-01-24):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第一章

点个灯也能点出三境界,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第一境界:看山是山——移位阻塞式点灯

#include "REG52.H"

void T0_time();
void SystemInitial(void)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32DelayTime) ;
void PeripheralInitial(void) ;
void LedTask(void);

void main()
{
        SystemInitial();
        Delay(10000);
        PeripheralInitial();
        while(1){
                LedTask();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66;
}
void SystemInitial(void)
{
        TMOD=0x01;
        TH0=0xfc;
        TL0=0x66;
        EA=1;
        ET0=1;
        TR0=1;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32DelayTime)
{
        for(;u32DelayTime>0;u32DelayTime--);
}
void PeripheralInitial(void)
{
}
//????????
void LedTask(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Su8Data=0x01; //? static ???????,?????????????
        static unsigned char Su8Cnt=0; //? static ???????,?????????????
        P0=Su8Data; //Su8Data ? 8 ???? 8 ? LED ???,0 ???,1 ????
        Delay(10000) ; //????
        Su8Data=Su8Data<<1; //????
        Su8Cnt++; //????? 1
        if(Su8Cnt>=8){
                Su8Cnt=0;
                Su8Data=0x01; //?????,?????????
}
}

第二境界:看山不是山——移位非阻塞式点灯

#include "REG52.H"
#define BLINK_TIME_1 1000

void T0_time();
void SystemInitial(void)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32DelayTime) ;
void PeripheralInitial(void) ;
void LedTask(voi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Gu8TimeFlag_1=0;
volatile unsigned int vGu16TimeCnt_1=0;

void main()
{
        SystemInitial();
        Delay(10000);
        PeripheralInitial();
        while(1){
                LedTask();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if(1==vGu8TimeFlag_1&&vGu16TimeCnt_1>0) {//软件定时器
                vGu16TimeCnt_1--;
        }
        TH0=0xfc;
        TL0=0x66;
}
void SystemInitial(void)
{
        TMOD=0x01;
        TH0=0xfc;
        TL0=0x66;
        EA=1;
        ET0=1;
        TR0=1;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32DelayTime)
{
        for(;u32DelayTime>0;u32DelayTime--);
}
void PeripheralInitial(void)
{
}
//跑马灯的任务程序
void LedTask(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Su8Data=0x01; //加 static 修饰的局部变量,每次进来都会保留上一次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Su8Cnt=0; //加 static 修饰的局部变量,每次进来都会保留上一次值。
        if(0==vGu16TimeCnt_1) {//时间到
                vGu8TimeFlag_1=0;
                vGu16TimeCnt_1=BLINK_TIME_1; //重装定时的时间
                vGu8TimeFlag_1=1;
                P0=Su8Data; //Su8Data 的 8 个位代表 8 个 LED 的状态,0 为点亮,1 为熄灭。
                Su8Data=Su8Data<<1; //左移一位
                Su8Cnt++; //计数器累加 1
                if(Su8Cnt>=8) {//移位大于等于 8 次后,重新赋初值
                        Su8Cnt=0;
                        Su8Data=0x01; //重新赋初值,继续下一次循环移动
                }
        }
}

第三境界:看山还是山——状态切换非阻塞式点灯

#include "REG52.H"
#define BLINK_TIME_1 1000

void T0_time();
void SystemInitial(void)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32DelayTime) ;
void PeripheralInitial(void) ;
void LedTask(void);

sbit P0_0=P0^0;
sbit P0_1=P0^1;
sbit P0_2=P0^2;
sbit P0_3=P0^3;
sbit P0_4=P0^4;
sbit P0_5=P0^5;
sbit P0_6=P0^6;
sbit P0_7=P0^7;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Gu8TimeFlag_1=0;
volatile unsigned int vGu16TimeCnt_1=0;

void main()
{
        SystemInitial();
        Delay(10000);
        PeripheralInitial();
        while(1){
                LedTask();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if(1==vGu8TimeFlag_1&&vGu16TimeCnt_1>0) {
                vGu16TimeCnt_1--;
        }
        TH0=0xfc;
        TL0=0x66;
}

void SystemInitial(void)
{
        TMOD=0x01;
        TH0=0xfc;
        TL0=0x66;
        EA=1;
        ET0=1;
        TR0=1;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32DelayTime)
{
        for(;u32DelayTime>0;u32DelayTime--);
}
void PeripheralInitial(void)
{
}
//????????
void LedTask(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Su8Step=0; //? static ???????,?????????????
switch(Su8Step)
{
        case 0:
                if(0==vGu16TimeCnt_1){
                        vGu8TimeFlag_1=0;
                        vGu16TimeCnt_1=BLINK_TIME_1; //???????
                        vGu8TimeFlag_1=1;
                        P0_0=1; //? 0 ????
                        P0_1=0;
                        P0_2=0;
                        P0_3=0;
                        P0_4=0;
                        P0_5=0;
                        P0_6=0;
                        P0_7=0;
                        Su8Step=1; //??
                }
                break;
        case 1:
                if(0==vGu16TimeCnt_1){
                        vGu8TimeFlag_1=0;
                        vGu16TimeCnt_1=BLINK_TIME_1; //???????
                        vGu8TimeFlag_1=1;
                        P0_0=0;
                        P0_1=1; //? 1 ????
                        P0_2=0;
                        P0_3=0;
                        P0_4=0;
                        P0_5=0;
                        P0_6=0;
                        P0_7=0;
                        Su8Step=2; //????????,????!
                }
                break;
        case 2:
                if(0==vGu16TimeCnt_1) {
                        vGu8TimeFlag_1=0;
                        vGu16TimeCnt_1=BLINK_TIME_1; //???????
                        vGu8TimeFlag_1=1;
                        P0_0=0;
                        P0_1=0;
                        P0_2=1; //? 2 ????
                        P0_3=0;
                        P0_4=0;
                        P0_5=0;
                        P0_6=0;
                        P0_7=0;
                        Su8Step=3; //????????,????!
                }
                break;
        case 3:
                if(0==vGu16TimeCnt_1){
                        vGu8TimeFlag_1=0;
                        vGu16TimeCnt_1=BLINK_TIME_1; //???????
                        vGu8TimeFlag_1=1;
                        P0_0=0;
                        P0_1=0;
                        P0_2=0;
                        P0_3=1; //? 3 ????
                        P0_4=0;
                        P0_5=0;
                        P0_6=0;
                        P0_7=0;
                        Su8Step=4; //??
                }
                break;
        case 4:
                if(0==vGu16TimeCnt_1){
                        vGu8TimeFlag_1=0;
                        vGu16TimeCnt_1=BLINK_TIME_1; //???????
                        vGu8TimeFlag_1=1;
                        P0_0=0;
                        P0_1=0;
                        P0_2=0;
                        P0_3=0;
                        P0_4=1; //? 4 ????
                        P0_5=0;
                        P0_6=0;
                        P0_7=0;
                        Su8Step=5; //????????,????!
                }
                break;
        case 5:
                if(0==vGu16TimeCnt_1){
                        vGu8TimeFlag_1=0;
                        vGu16TimeCnt_1=BLINK_TIME_1; //???????
                        vGu8TimeFlag_1=1;
                        P0_0=0;
                        P0_1=0;
                        P0_2=0;
                        P0_3=0;
                        P0_4=0;
                        P0_5=1; //? 5 ????
                        P0_6=0;
                        P0_7=0;
                        Su8Step=6; //????????,????!
                }
                break;
        case 6:
                if(0==vGu16TimeCnt_1){
                        vGu8TimeFlag_1=0;
                        vGu16TimeCnt_1=BLINK_TIME_1; //???????
                        vGu8TimeFlag_1=1;
                        P0_0=0;
                        P0_1=0;
                        P0_2=0;
                        P0_3=0;
                        P0_4=0;
                        P0_5=0;
                        P0_6=1; //? 6 ????
                        P0_7=0;
                        Su8Step=7; //????????,????!
                }
                break;
        case 7:
                if(0==vGu16TimeCnt_1){
                        vGu8TimeFlag_1=0;
                        vGu16TimeCnt_1=BLINK_TIME_1; //???????
                        vGu8TimeFlag_1=1;
                        P0_0=0;
                        P0_1=0;
                        P0_2=0;
                        P0_3=0;
                        P0_4=0;
                        P0_5=0;
                        P0_6=0;
                        P0_7=1; //? 7 ????
                        Su8Step=0; //???? 0 ??????????,????!
                }
                break;
        }
}

总结陈词:

作者在C51里面谈阻塞、锁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C++、C#里面面对多核CPU、超线程技术确实有线程阻塞、加锁的概念,
单片机里我觉得叫“调度”更合理吧,定时器中断和主循环互不影响,
实现这种“合理调度”的水平——谓之境界。

网友:
点灯挺有意思的,无论什么处理器。
我学arm也是点灯开始

网友:
点灯是最早也是最经典的代码操作,就算现在调试偶尔也会用点灯来确认状态.

网友:
【跑马灯】好像是从台湾图书中引入的,早期台湾出的图书,都这么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