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Micron Falsh芯片背面角上的丝印信息表示什么?

楼主(2025-01-24):
各位大佬:

请问一下镁光的FLASH芯片背面的一个角上会有四个字符的丝印,就像图片红框里的。这代表的是啥意思啊?

网友:
批号·紫薯补丁

楼主:
了解了,多谢解答!

网友A:
批号,对你来说可能没用,NW582是镁光料号,颗粒参数如下:
闪存型号:NW582
闪存品牌:美光
闪存类型:NAND   闪存单元:MLC   闪存容量:1Tb   闪存制程:20nm(L85C)
CE数量:4   Die数量:8   通道数量:2   R/B:4   闪存位宽:x8
工作电压:Vcc: 3.3V (2.70–3.60V), VccQ: 1.8V (1.70–1.95V)
封装类型:152/221 ball LBGA, 14 x 18 x 1.4 (8DP)
闪存ID:2CA4E53CA904
工作模式:
可能支持的主控型号(请注意数据不是100%准确的,仅供参考):
未知
更多信息:
企业级:否, 生产状态:量产, 速度等级:NV-DDR2 TM6 333MT/s, 操作温度:商用 (0°C 到 +70°C), 特性:FortisFlash, 设计修订:B, 美光料号:MT29F1T08CUCBBH8-6R:B
颗粒ID:2CA4E53CA904:
Micron / 镁光
MLC
20nm(L85C)
256Gb/CE
128Gb/d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号,对你来说可能没用,NW582是镁光料号,颗粒参数如下:
闪存型号:NW582
闪存品牌:美光

非常感谢详细的解释,获益匪浅了
再请教一下:L85C制程工艺和L85A比,哪个工艺更加完善可靠?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