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摄像头不知道IP地址,简单解决(新年福利)

楼主(2025-01-24):
看了网上介绍的办法,不是用端口扫描工具,就是用抓包工具。哪用得着这么麻烦,简单的问题搞得这么复杂。

一:下载安装监控软件,云视通电脑客户端CMS,v2.0、3.0都可以,建议用新版本

下载地址:http://www.sunywo.com/cn/resource/14_0.shtml

二:把摄像头和电脑插在同一局域网

如:本人电脑IP

运行CMS,选“设备管理”会提示登陆,无密码直接确定登陆,这时会显示已搜索到的设备,如果没有显示可以点“重新搜索”或“刷新”,等几分种再“重新搜索”或“刷新”,多试几遍就可以了。

网友A:
用  抓包软件一样 可以找到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抓包软件一样 可以找到IP

简单实用的方法不好吗?

网友B:
收藏备用,有条件再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备用,有条件再验证。

必须可以。

网友C:
我也分享个方法吧,也懒得验证了。
若是可行,你们可以举一反三。
我家光猫我有telnet权限,连上后
cat /proc/self/net/arp
就能发现光猫下面接的所有设备的ip地址和Mac了,
你若嫌看不明白,可以拔掉摄像头网线后,再运行一下上面的命令,看看那个ip没了,那个就是你摄像头的i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分享个方法吧,也懒得验证了。
若是可行,你们可以举一反三。
我家光猫我有telnet权限,连上后

你提供的方法,我们先不谈行不行。
简单环境,交换机1台,电脑1台,摄像头1台。
你提供的方法不难想像比端口扫描(端口扫描前提要知道IP段),抓包复杂多了,还得多出个光猫来。
难道你认为我的方法不好,或者说是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写一个批处理 PING 每个地址

端口扫描(端口扫描前提要知道IP段
ping(前提要知道IP段
我的方法打开软件就可用,什么都不用你管,难道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口扫描(端口扫描前提要知道IP段)
ping(前提要知道IP段)
我的方法打开软件就可用,什么都不用你管, ...

讨论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方法不复杂,但需要另外下载软件,这个条件看似简单,但有时候很难办到,例如在无外部网络的现场。

...

我猜没有比我更 简单的方法了吧。

在不知道IP段的情况下, 请你用你的方法ping扫出 一个 摄像头的IP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没有比我更 简单的方法了吧。

在不知道IP段的情况下, 请你用你的方法ping扫出 一个 摄像头的IP来。 ...
讨论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和你争论哪个更简单,我会告诉你我的方法可行,我陆续上图, 等会儿就明白了。 ...

确实很N B,你接着ping 直到我案列中的 10.0.16.8 这个IP。
应该得到上批处理,提供下批处理,说不定哪个坛友会用得上。

注:并不是所有的活动主机都会响应ping。  不知道这句话你看得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和你争论哪个更简单,我会告诉你我的方法可行,我陆续上图, 等会儿就明白了。 ...

“我陆续上图, 等会儿就明白了。”

针对你上面的话我作出点回应,我想在“数码之家”活动的坛友应该没有几个不知道ping是什么东西的了吧。
有不知道的请举个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很N B,你接着ping 直到我案列中的 10.0.16.8 这个IP。
应该得到上批处理,提供下批处理,说不定哪个 ...

讨论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文本编辑器写一段批处理就OK

前提提示:并不是所有的活动主机都会响应ping。

ping 全网段 000.000.000.000 - 255.255.255.2555 写个批处理。
windows下ping默认超时时间是4000ms就是4秒,一个IP默认发送4个包,也就是说ping一个不响应的主机要用4*4=16秒。

ping完  全网段你计算下要多少时间。当然可以用上多线程技术 会节约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