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进口耳温枪 GENIUS2拆解

楼主(2025-01-24):
好象是美国品牌,新的测试机,多年前某论坛淘的,开机就报错,拆开看了一下,做工还不错,看不懂,还原收工,专家们可以点评下。请家元多的朋友打赏下,常年一贫如洗,感谢!

网友:
拆的不彻底,拍的不清晰。不过我不会修这玩意。
看样子比便宜货强太多了

网友:
这种东西维修有难度

网友:
看着真复杂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不是用来维修的,一次性设计坏了就扔掉了

网友:
看起来很精致、做工也很漂亮,只要单片机不出毛病,应该可以维修的吧?坐等折腾过的大佬科普。

网友A:
传感器里面断线了吧?有耳温枪有这个缺陷的,论坛里看见过,一摔传感器里面就断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里面断线了吧?有耳温枪有这个缺陷的,论坛里看见过,一摔传感器里面就断线了 ...

不是的,一批新的测试机,全部有这毛病

网友:
做工不错用料挺足的

网友:
这做工绝对可以

网友:
上次捡到一个德产的博朗耳温枪,不会使用,也可能是坏的,可以开机但测试不了

网友:
如果一批都这样就有可能是程序故意这样设置的

网友:
电路板金灿灿

网友B:
耳温枪头上有一个一次性的塑料套,没有套套就报错的,你看看头部有没有按压的小开关,
可以短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温枪头上有一个一次性的塑料套,没有套套就报错的,你看看头部有没有按压的小开关,
可以短接试试。 ...

拨下有提示,戴上就出错,提示2,这些基础使用方法 我都知道

网友:
我记得这个是Tyco的,专业的医用级体温计。真正的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