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要拖过年的一辆摩托车修车历程

楼主(2025-01-24):
快过年了,摸索着学修自己的摩托车
是一辆化油器的踏板摩托,停放了很久,要用时无法启动

脚踩电启都没有反应,检查供油正常,脚踩明显有缸压,启动时排气管后能闻到汽油味道
重点怀疑是点不着火,把火花塞拿出来搭铁测试,没有火花,确认是点火系统故障
拆下高压包,测量次级电阻值大于100K欧,摩托车高压包是没有高压整流二极管的,就是线圈直通,电阻大就是坏了
网购同型号高压包,几天后到货,对比确认原高压包次级已开路,但装车上还是无法启动,故障依旧,不打火
接着怀疑的电子点火器坏了,网购同型号点火器,结果换上去还是不行
接着查点火电路的问题出在哪里,测量各连接线正常,点火触发信号正常,最后查到点火充电线圈没有电压出来
摩托车点火充电线圈是给点火器的储能电容供电,点火触发信号过来就放电,现在是线圈也开路了不能供电
充电线圈是在发动机曲轴上的,拆开检查更换太麻烦了,不过也有变通方法
摩托车的点火系统有两种,交流和直流
交流就是这俩摩托车采用的,由发动机运转给线圈发电,优点是只要发动机转就有电,摩托车没有电瓶也能脚踩启动
直流点火就是点火器由电瓶供电,不会随着发动机转速变化,低速时比较稳定,缺点是电瓶没电脚踩也没法启动
接着网购直流点火器,到手供电线后接电瓶正极,摩托车果然就能启动起来了
虽然故障排除,但这个点火器是直接接着电瓶的,就是+B,一直通电,而摩托车的ACC是通不到发动机仓的
还是需要改线路,这就引发了另一个系统的改装问题,就是摩托车的发电整流器
原车是斩波式整流器,当转速变高超过电瓶最大充电电压时,可控硅对地短路,利用发电线圈的内阻消耗过多的电能
转速越高,消耗的能量也越大,等于增加油耗,不如随便改成开关式稳压
而现在商家快递发货要停了,要等过完年后才能继续折腾了

网友:
围观,能配电图就好了...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
额,楼主有轴劲啊,买一单试一下结果.

网友:
以我以前折腾的经验,
看到你这标题,
第一个猜的就是整流器坏了
正常情况下高压包很少坏,线圈也基本不会坏,除非烧了,
而整流器坏的几率很高。尤其是化油器机型。

网友A:
不如小电驴,省钱,我的男式125,好久没动过里,电瓶不行了,还是一脚启,懒得骑,我的电驴急速60-70码!

网友:
估计换个电瓶一切搞定

网友:
看来还是经验不足,来油只要不跳火就检查交流点火线圈,在检查触发,点火器,高压包,改直流点火,红线接在闪光器正极,踏板车只能穿一根到前壳

网友:
还是应该把摩托车运转点火的部分修好才是根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小电驴,省钱,我的男式125,好久没动过里,电瓶不行了,还是一脚启,懒得骑,我的电驴急速60-70码! ...

电驴续航的上坡不行,农村地区压力大...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网友:
我摩托上次也打不着火,去店里换了个零件

网友:
省了几十维修费。

网友:
这是够折腾的了,不过修理东西也就是这么个折腾再折腾的过程,祝新年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