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哪个网友能提供一下7600、7700X、9700X等CPU核显的鲁大师跑分截图

楼主(2025-01-24):
我目前使用的是i7 4790K的核显,不玩游戏,感觉够用了。大家都说AMD 7700X等Zen4 CPU的核显很弱,只能作为亮机卡,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弱,同i7 4790K的HD4000核显相比差距是多少。
哪个网友正在使用7600、7700X、9700X等CPU核显,能否提供一下核显的鲁大师跑分截图?

楼主:
这个是Intel 4790K的跑分截图

网友:
没有显卡   只有集显

网友:
娱乐打湿就是一个笑话,你还当回事了...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
不玩图形的话,用显核是一流的,简约、省电。

网友:
鲁大使就是玩具,乐一下可以

自己用着电脑不卡顿、不莫名蓝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Intel 4790K的跑分截图

你这个集成显卡还能多分点内存

网友:
用了AMD 7700X 就不会用其核显了,这个核显基本用于亮机测试差不多,没有找到具体核显芯片但之前ZEN系列一般是集成VEGA核显芯片,当年AMD VEGA独显可老牛B了,集成HUB显存内部显存带宽很大,只要500Mhz的显存频率拼过同期1Ghz以上的产品.只可惜这个芯片用在核显上砍掉了太多计算单元,还要共享CPU内存,这个共享不是说内存容量不够是带宽紧张,就算DDR5的内存频率很高但需要从AM5接口再到DDR接口,这里面的浪费太大,所以有这个预算一定用独显吧.

网友:
这两货估计半斤八两,不过你i7的核显估计没怎么用上过,大概率是用的cpu本身的软解

网友:
9700X的核显确实一般般 我就是从i7-4790升级过来的 图的是9700X的全大核+单核性能

网友:
四代显核一般般      加了个 K620  ……

网友:
人家AMD说明了只是亮机使用方便客户点亮机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