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十几年安卓用户转苹果,就剩一个字来形容....

楼主(2025-01-24):
虽然用的安卓也不是什么好机器,2-3K左右的华为机子,但转到水果后,除了文件管理什么不不习惯,就剩一个字形容,爽。。。。。之前手机用过一两个小时,眼睛很难受,现在才知道,是屏太垃圾了。

补充,安卓的各种索要权限行为,广告满天飞,是换水果的直接原因。

补充内容 (2025-2-12 09:05):
补充:用一段时间后,再用旧的,发现居然忘记怎么操作华为机子了,

网友A:
iPhone8P前些年退下来给父母亲用,现在已经七八年了,当老人机用挺好,禁止安装应用,不怕流氓程序。

网友:
当年有人为了苹果卖肾

网友:
不知道5位数的安卓机跟小苹果比如何??

网友:
价格贵啊,,家里有苹果11那个屏确实好,,oled就不知道了。

网友:
大可不必吹果子的屏幕,oled屏的毛病都有的

网友B:
2-3K的华为可不会给你什么好屏幕啊...

网友:
苹果屏好?多少年前的论调了。算了,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
不吹不黑,我就喜欢小屏幕,除了水果SE,其他没有可选择。

网友:
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差距了,配置都上来了

网友:
我是从苹果转安卓的,苹果信号太拉跨。充电又慢
我感觉转安卓也挺爽。

网友:
萝卜白菜,各喜各爱。自己开心就好。

网友:
我目前不会考虑苹果以外的手机,但是你说屏幕好,同期应该是三星的好,以前用小米的,2s时代它的屏也是比其他强的,其他后期3000元内的手机,屏幕一般是垃圾,特别华为的

网友:
真的假的oled屏幕不都费眼吗

网友:
苹果一体机电脑屏幕也是我见过最好的屏幕。

网友:
主要华为现在基本不做低端了,然后两三千的华为,能有什么好机器,对比最便宜的苹果也要五千,主要不是一个档次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hone8P前些年退下来给父母亲用,现在已经七八年了,当老人机用挺好,禁止安装应用,不怕流氓程序。 ...

我觉得这个很好,对老人来说这个是最好的。在这方面华为表现是最差的,其次是小米

网友:
不必吹果子的屏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3K的华为可不会给你什么好屏幕啊...

华为的什么手机2-3K?你要和水果比,不得用P系列和MATE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为的什么手机2-3K?你要和水果比,不得用P系列和MATE系列。

比如  nova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