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子闪光器JND-DS1

楼主(2025-01-24):
这玩意儿看着没几个元件,不知道干啥用的,有一个LED灯。那个胶真不好弄。

电容容量真是大,3300uF,壳子上写着DC220V,怎么这电容耐压只有10V?

接线柱,上下2个螺丝压的

这应该是继电器吧,铜的颜色真好看

这胶硬化好结实,不知道里面包的啥,使用起子戳了几下搞不动

电路板反面好干净

网友:
感觉就是大功率电阻串联降压供电,利用继电器吸合是发光二极管不断闪亮

网友:
一种老式报警装置

网友:
够简单的,也危险

网友:
用途是什么,提醒,警示?

网友:
额,看不出啥高科技来

网友:
四十年前的产品,很无聊
现在一个LED灯管就能实现(闪光的功能)了

网友:
文物级的物品

网友:
没有看到语音芯片,以前汽车上倒车声光告警用这个玩意,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网友:
这是NN年前的上古神器啊。哈哈。

网友:
看里面的原件是个老物件

网友:
古老的电路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实在没看懂用在啥产品上。现在电动车有闪光器,左右转开启相应信号灯时。

网友:
感觉这东西现在没什么用

网友:
40多年前的老物件,看着像个指示灯。

网友:
继电器闪光器,早期的车辆都是这种设计

网友:
应该是大功率电阻串联降压,给继电器绕组供电,继电器接220伏端与指示灯,限流电阻串联。

网友:
电容电阻让继电器循环通断闪光。现在的话可以用电子电路实现,解决触点寿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