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丰田混动的汤浅355LN2-MF铅酸电池是不是老化了?

楼主(2025-01-24):
用了差不多7年了的“大号充电宝”…

先说明:这个电池很普通,不参与打火启动,因为丰田的混动根本不需要铅酸电池打火;这电瓶只不过提供停车熄火后的辅助用电,例如防盗,车联网,还有车启动前为动力电池继电器吸合动作提供能量,还有刹车泵在开门上车时的动作等…在"ready"待机正常后,车上所有用电都是动力电池提供!

拆前和拆下的电压对比:

充电试试:

满电后装车,观察电压明显下降:

没啥打理的,毛巾搽干净析出物:

满液,准备的纯净水用不上:

下一步计划组装个大号充电宝供电:

完美!

这车一点乐趣也没~

网友A:
你想用锂电池组装一个启动电瓶?给轿车用?如果是 我劝你老老实实还用铅酸电瓶。

网友:
这个电瓶坏了就是坏了,没有修复的余地。该换就换。
我观察过哪怕坏了,那个指示窗还是显示正常,所以指示也没啥用。

网友B:
不是崇洋媚外,我以前的踏板摩托车用的汤浅电瓶用了6年,真耐用

网友:
建议直接换新的三百多

网友C:
我的汤浅现在也不行了,打火声音变了,可能熬不了多久了

网友:
测个内阻作为参考,最好好是启动时测量压降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用锂电池组装一个启动电瓶?给轿车用?如果是 我劝你老老实实还用铅酸电瓶。 ...

这个电池不提供启动点火,丰田所有混动的点火是动力电池!

网友D:
  宁德时代 一批 30A 圆柱磷酸铁锂    或者囯轩 30A薄片   三四个并联

网友:
安全稳定的车就是好车,要什么乐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宁德时代 一批 30A 圆柱磷酸铁锂    或者囯轩 30A薄片   三四个并联

有渠道吗哈哈,不是说我们平民买到的都是旧二手电池么?

网友:
我还是觉得铅酸电池安全一些

网友:
电瓶该换了

网友:
铅酸电池确实安全,就是太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渠道吗哈哈,不是说我们平民买到的都是旧二手电池么?

淘宝  说是 B货  ,分容过 一样用 ,目测 宁德时代圆柱更好一些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崇洋媚外,我以前的踏板摩托车用的汤浅电瓶用了6年,真耐用

我的就4年,到了冬天就打不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汤浅现在也不行了,打火声音变了,可能熬不了多久了

汤浅第二年就只能保住电,启动没啥劲,我后面给摩托车换了铁锂电池,启动非常有劲,至于汽车为何不换.......因为汽车是原厂BYD铁锂启动电池,已经快8年了,分担启动发动机和整车供电任务,没啥问题,有劲的很。买铁锂启动电池,最好买带均衡,电池有框架保护的。还得是大厂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汤浅第二年就只能保住电,启动没啥劲,我后面给摩托车换了铁锂电池,启动非常有劲,至于汽车为何不换.... ...

2019年在汽配城换的,350元

网友:
说明电瓶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19年在汽配城换的,350元

后面的我支持你换个铁锂电池,现在就是很多大厂不做燃油车配套,我比亚迪混动车的铁锂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