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能不能用一个超级电容大容量2.7V做点焊机?

楼主(2025-01-24):
能不能用一个超级电容大容量2.7V做点焊机?超级电容串联太麻烦,但电容并联方便,为何超级电容大容量不并联用于点焊机?2.7V大容量低内阻也能大电流,是焊笔用粗的电线。

网友:
串联的不是有成品卖嘛,并联升压效率低?不懂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但触发电压需要升压,电路会更复杂,对电池、线路。MOS管的内阻要求更高

楼主:
查了超级电容多要带均衡板,价格高,没意义,直接找动力锂电内阻低的解决。

网友A:
   能,但省电容不省钱,焊笔铜线要加粗,甚至要多并开关管

网友:
串联升压没问题

网友:
电压太低不好找充电电源

网友:
2.7V一点问题没有,我用微波炉变压器改的,电压只有2V,也焊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但省电容不省钱,焊笔铜线要加粗,甚至要多并开关管

有道理

网友B:
电压太低,效率就会低,最重要的是所有的联接件,插头电缆,一丁点的不妥就会放大缺陷,不用说别的,点焊笔都得加粗一倍,这你受得了吗?如果不是考虑电压高了有火花造成效率的损失,实际电压高点对所有器件的要求都可以放低,貌似点焊最适合的电压就是5V左右,功率非常大的电压也会更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太低,效率就会低,最重要的是所有的联接件,插头电缆,一丁点的不妥就会放大缺陷,不用说别的,点焊笔 ...

谢谢了。

网友:
应该可以试试

网友C:
因为电压太低的话点焊接触电阻一定那么电流就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电压太低的话点焊接触电阻一定那么电流就会小很多

不可取的,电线和焊笔要用粗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
主意很好,电压低了点。

楼主:
感谢分享,给大家拜年了,祝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网友:
现在卖的超级电容价格太贵了

网友:
电压低,电流就更大,总体成本不会低。

网友:
买成品比自己折腾便宜,乐趣另当别论。

网友:
低电压达到相同的性能需要更多的投入,不然现在电动车就不会电压往高了做。
低内阻的管子价格更贵,导线横截面也要翻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