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问在无套手机上弄不影响的挂绳孔还有哪些方法?

楼主(2025-01-24):
因为工作原因,想在手机上弄个挂绳孔,这个挂绳孔
还要保证以后不会影响放在各种支架上,放在防水壳里面,不会太翘,不会一遍高一边低,不会放不进去.
但是现在手机都没有挂绳孔,只能想其他方法.
       1,就是有的比较老的手机,比如三星S20,中框比较厚,下方有一个和外界相通又和内部隔离的孔,可以打孔装挂绳.
       2,就是粘贴一个原来是放在手机壳里面挂绳的夹片,本来是放在手机壳里面和手机之间的,如果粘在手机后盖上,又可以轻薄,又可以防摔.
         就是不知道这个胶用什么胶好一些,不容易掉又不会吸灰.

网友:
这种玩意试过没?

楼主:
我说过"还要保证以后不会影响放在各种支架上,放在防水壳里面,不会太翘,不会一遍高一边低,不会放不进去",这个太厚会影响放在其他支架和防水壳里面.而且位置不是在手机底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过"还要保证以后不会影响放在各种支架上,放在防水壳里面,不会太翘,不会一遍高一边低,不会放不进去", ...

我觉得是不是想太多,任何产品都有应用场景,哪有万能的...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网友:
底部的音量孔洞

网友A:
带挂绳孔的手机壳不是多的很
不想用壳,就利用喇叭孔,大多手机喇叭孔都是多个小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挂绳孔的手机壳不是多的很
不想用壳,就利用喇叭孔,大多手机喇叭孔都是多个小孔 ...

现在基本上没有带挂绳孔的手机了,厂家就是希望你快点换快点换新。喇叭孔那里不能搞,里面空间太小,而且扎穿了那个滤网以后会进灰的。

网友:
裸奔手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基本上没有带挂绳孔的手机了,厂家就是希望你快点换快点换新。喇叭孔那里不能搞,里面空间太小,而且 ...

我之前的s10e就是用螺丝固定在音频孔把音频孔搞得不能发声了.喇叭孔不敢搞,搞了音量会降一点.

网友C:
我材你需要的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材你需要的是这种

我说的就是这个,但是我是直接把他(布的)粘在后盖上.我就问下用什么胶粘最好,稳定不掉而且不粘灰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就是这个,但是我是直接把他(布的)粘在后盖上.我就问下用什么胶粘最好,稳定不掉而且不粘灰尘. ...

3M双面胶试一下看看符不符合要求,注意不要买到假货就行

网友:
要求太高!就算啥都不粘,手机放着不用也会落灰,不沾灰就不要想了,所有软胶都会沾灰,毕竟你不是生活在无尘环境里!要牢固,可以用纳米胶,粘上就不容易撕下来,撕下来也不会有残胶。除非你不打算撕下来,那么可以试试铸工胶,粘接时不要留下凹陷处,至少可以减少积灰间隔时间。但粘接前最好打毛粘接面。

网友:
铁皮沿厚度方向箍一圈(当然开关机喇叭囗得钻孔开孔)喷叱,标价500剩下的脑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