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七代万用表VC980+交流档测数缓慢稳定数据

楼主(2025-01-24):
胜利七代VC980+从直流1000档拨到交流750档超量程报警,慢慢的下降到几伏,测量交流电压数值变化缓慢,几秒钟以后才稳定,拔掉表笔数值也是慢慢降低到几伏,有二个表都是相同的问题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直流档1000V和200V,20V测量正常吗?交流其他档位正常吗?如果快速拨动到任一个交流档,都有这个现象,要排查下RMS电路,这个表似乎RMS是外置的,没有用芯片自带的。
AC与DC开关切换试一试。

网友A:
目测RMS电路滤波电容用得很大,该现象似乎是正常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档1000V和200V,20V测量正常吗?交流其他档位正常吗?如果快速拨动到任一个交流档,都有这个现象,要排 ...

直流档测量正常。交流档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RMS电路滤波电容用得很大,该现象似乎是正常表现。

很不正常,需要数秒时间才稳定数值,拿掉表笔需要十几秒才能降到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档1000V和200V,20V测量正常吗?交流其他档位正常吗?如果快速拨动到任一个交流档,都有这个现象,要排 ...

AC与DC开关切换也没有用

网友:
这玩意就是这个鬼样

网友A:
把RMS滤波电容短接(测试后需恢复),如果能快速变零,说明RMS电路造成的,改造或检修。。。
纠正:RMS芯片性能高,不建议去改造。。。。

网友:
转盘触点标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MS滤波电容短接(测试后需恢复),如果能快速变零,说明RMS电路造成的,改造或检修。。。 ...

大神能不能指点一下哪一个是RMS滤波电容,小弟属于菜鸟级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不能指点一下哪一个是RMS滤波电容,小弟属于菜鸟级别。

不客气,鄙人是凡哥,你把IC4型号拍清楚(以便判断外围电路),那个滤波电容应该是C35,C1中的一个,你仔细看看电路结构呗。
纠正:C35,C1是电源退藕电容。。。

网友:
如果你交流档精度没有问题,只是感觉数字跳得慢,转档归零慢,那就是厂家设计的原因。可能厂家为了保精度而为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鄙人是凡哥,你把IC4型号拍清楚(以便判断外围电路),那个滤波电容应该是C35,C1中的一个,你仔 ...

IC4型号是AD6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鄙人是凡哥,你把IC4型号拍清楚(以便判断外围电路),那个滤波电容应该是C35,C1中的一个,你仔 ...

IC4型号好像是AD636

网友A:
AD636是好东西(金封的更准),1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需要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636是好东西(金封的更准),1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需要再折腾。。。

谢谢你的耐心指导。

网友:
设计问题,元器件参数选择倾向于精度稳定性,舍弃了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