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小山拆解:佳能G3800闲置后输出色彩一塌糊涂,启动深度清洁基本可行

楼主(2025-01-25):
如题,家里的G3800彩色打印机闲置了几个月,吃了一点灰。

但是主要问题是准备给儿子的假期作业打印一些材料时,测试发现颜色输出一塌糊涂。

咨询了一些朋友,有部分朋友说要换墨盒,也有部分说是喷墨头堵塞,要清洁......

试着观察,只简单打开了盖子看到一部分内部结构,发现以前卡纸的碎片。

喷墨头倒是没有去做外部清洁,喷了点酒精把一些外观看得到的地方擦拭了一下。

参考网络的做法,开机后长按第三个键(自上而下,貌似是“停止”键),然后给机器自动启动深度清洁模式。

约摸过了5-8分钟后,墨盒中的彩色墨水下降了大概差不多1cm的水平,再次进行复印操作,色彩基本可以接受了。

看看复印的小学古诗词封面与原件的对照,跟清洁前天差地别啊。

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喷头特别容易堵

网友:
复印几张钞票看看效果

网友:
佳能喷头是热发泡技术,堵的概率比爱普生的微压电技术大。

网友:
满血复活   不错

网友:
激光的好用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HP 1020我这边几乎业务人手一只,耐用为主.
彩打我先后用过柯尼卡,施乐,价格贵,而且维护不太方便,
后面我换成EPSON连供彩打 A3 A4机都有.色彩基本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也就够了.故障率很低,

网友:
不知道彩色喷墨打印机是不是该淘汰了,彩色喷墨打印机天天使用还好,像家庭不经常用的喷头堵死报废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不知道什么打印机抗造

网友:
打印机喷头是微机电构造,长时间放置会变干堵住。

网友:
喷墨打印机得经常用才行,否则必堵喷头,问题是家庭里不可能天天打印。

网友:
有个打印机用着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家里还是用激光打打黑白试卷啥的,难得彩打就去外头彩印店,A4差不多1块钱1张

网友:
不敢买喷墨,堵了麻烦,直接捡的联想激光打印机,兄弟代工,打印速度杠杠的

网友:
连供的CANON不行。还得选择EPSON。

网友:
我用的兄弟T425W喷打,如果长期没打印,每天会自动冲洗喷头一次,前提是要插着电源线。

网友:
喷墨打印机就怕闲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