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款斯巴鲁座椅下的超薄低音炮

楼主(2025-01-25):
一直想给自己的SUV DIY一个低音炮,想要原车拆车的,买了不少东西,本啦想装在座椅下,不拆座椅装不下,决定换备胎炮,买的拆车Q3的是个单音圈的,买了个双音圈的喇叭又装不上去,决定拆一下斯巴鲁这个座椅下的超薄低音炮,喇叭很特别,这种振膜方式没见过,数字功放,喇叭0.9欧姆,可以把这个喇叭装备胎庖上试一下,也可以直接接原单音圈,或者双音圈并联1欧姆阻抗更接近

网友:
长冲程,中间是不是夜冷?

网友:
这么小磁钢,可能是钕铁硼强磁。

网友A:
座位底下咚咚响

网友:
十多年前的数字功放,现在的更成熟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车规级别,做工不错

网友:
可以可以,效果很震撼

网友:
小日本喇叭不错了

网友:
喇叭阻抗才0.9Ω,接近短路,一般的功放承受不了这样的极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座位底下咚咚响

小心别把司机弹飞起来就行。

网友:
这低音炮,估计开起来咚咚的

网友:
一般般吧,这玩意儿低音要看直径的

楼主:
接上电源,测试一下个然咚咚的,没什么弹性,箱体太小了,喇叭也只有6寸,感觉没有备胎炮弹性好,

网友:
最大120W吗

网友:
为降低厚度这样设计的

网友:
0.9欧姆,太小了,不会是坏了吧?!

网友:
看着效果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座位底下咚咚响

我开的森林人,没什么重低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电源,测试一下个然咚咚的,没什么弹性,箱体太小了,喇叭也只有6寸,感觉没有备胎炮弹性好, ...

效果其实真一般,甚至可以说不好

网友:
老车做工真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