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防水盒木盒用什么胶水固定电路板?

楼主(2025-01-25):
经常用防水盒diy,做个充电宝或者内阻仪啥的,至今都没解决的问题就是用啥把电路板固定在防水盒或者木盒上?打孔是最好的,但有些电路板没有空间打孔。也用过硅胶和热熔胶,能固定但是不受力,比如电路板上有usb口这种需要长期插拔受力的,热熔胶最多一年就脱落了。大家有啥好办法?或者说是我买的热熔胶不行?
我也用过环氧ab胶,那叫一个牢固,但太牢固了,几乎没有后期维修机会,会牢牢的把电路板粘连在防水盒上,邕刀都难撬开,硬扯下来连电路元件都给扯下来。

有没有强度够usb、typec长期插拔,又不会像环氧ab胶这么牢固的胶水推荐?

网友:
704硅胶防水

网友A:
对704主力粘贴,先热熔胶快速定位。

也可以先设计个固定底板用螺丝固定到防水盒底板,固定底板上就可以任意设置8-10mm隔离铜柱,pcb固定在铜柱上。
固定底板可以仿照洞洞板设计,阵列相同间隔的3mm-4mm的固定孔---后期不用自己打孔、一切交给嘉立创完成。

网友B:
可以用3M双面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704主力粘贴,先热熔胶快速定位。

也可以先设计个固定底板用螺丝固定到防水盒底板,固定底板上就可以任 ...

那pcb不打孔用啥固定在固定底板上?704?

网友:
用铸工胶垫高,用热熔胶粘接电路板,两方面就都兼顾上了。

网友C:
用胶粘以后无法拆卸维修,是绝户活,不可取。防水盒的设计都有固定底板的螺孔,可以用胶木板做一块底板,固定在防水盒底面,底板上安装些铜柱,就可以将电路板固定好了。如果电路板也是绝户活,没有设计固定孔,也有办法,可以用胶木板做些压板来压住电路板的边缘,也很牢固,见示意图。总之,要开动脑筋想办法,不开动脑筋,不如直接买成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胶粘以后无法拆卸维修,是绝户活,不可取。防水盒的设计都有固定底板的螺孔,可以用胶木板做一块底板,固 ...

+1,就是这样...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网友:
乳白色热熔胶就行  粘力持久

网友:
我用防水盒做了不少电子小玩意了,最多的是各种锂电池充电器,还有点焊机、内阻仪、扩大器等等,没有一个是用胶粘的,都是用螺钉、铜柱、压板等固定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3M双面贴。

3m双面胶只能用在有一面平整的电路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胶粘以后无法拆卸维修,是绝户活,不可取。防水盒的设计都有固定底板的螺孔,可以用胶木板做一块底板,固 ...

这是个好办法,感谢提供思路

网友:
这不简单,自攻钻个眼上螺栓多上几个螺母可以调节与盒的间距(我一般用吸管代替兼有一些防震功能,其实就是懒得拧螺母),至于板小或无孔板做压条呗,太小的板饮料瓶剪块塑料片像帐篷似的罩上

网友:
可以胶水粘螺丝柱,垫块。
也可以打孔,从背面用螺丝紧固一些垫块或者螺丝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