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做个工具推车

楼主(2025-01-25):
手上各种工具慢慢多了,缺一个工具推车,从淘宝上买过两个,都太薄了,勉强能用。
但个人对工具类有强迫症,总想弄个好的。打算自己焊一个,大家有什么推荐?尤其是材料、材质、工艺。

网友:
没有被扣分? 搞不懂什么东东

网友:
前几天不是有位老兄发了自己的工具台吗?你照他那个样子再装4个轮子就可以了,我看他那里面抽屉什么都有的。

网友:
搞不懂什么东东

网友:
网上有多层工具箱,买回来自己再加车轮就可以了。

网友:
角铁 镀锌管 轮子 木板

网友:
支持自己做,不锈钢板激光切割,折边卷边焊接。

网友:
带孔角钢+钢板+螺栓,不用焊也能做出来

网友:
工具太多了?居然需要推车来运输?

网友:
汽修的推车也不行?

网友:
说起来挺简单,把手头上有的材料焊接起来就行

网友A:
材质首选304,,厚度起步两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材质首选304,,厚度起步两厘

推土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推土机了

两厘,,不是两厘米

网友C:
我50元买了个很结实的铁架二手3层美容小推车,用来放2台示波器+台式电桥+台式万用表+信号发生器,这些工具不经常用,比较笨重,但关键时候还是靠它们,现在经济不好,美容院关闭很多,美容小推车闲鱼上很多,要买挡板是纤维板的承重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50元买了个很结实的铁架二手3层美容小推车,用来放2台示波器+台式电桥+台式万用表+信号发生器,这些工具 ...

有没有照片,发上来看看啊,美容小车可能不太结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50元买了个很结实的铁架二手3层美容小推车,用来放2台示波器+台式电桥+台式万用表+信号发生器,这些工具 ...

你说的挡板是不是指每层的托板?

网友:
等你有了工具车以后你还会想要整一个工作室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挡板是不是指每层的托板?

就是是指每层的托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厘,,不是两厘米

公厘等于毫米,公分等于厘米,机械行业还在用这个旧称的都是我叔伯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