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24V风扇YD14025HBL

楼主(2025-01-25):
朋友在工厂用的风扇,因为没看标签直接接了220V炸鸡了,两个并联试机的时候炸的。也不知道咋想的,试机你先接一个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啊

14cm尺寸,据说是用来抽烟的,电子厂焊锡用的。

揭开标签看看,还不错,滚珠轴承的。只有两根线大概率是集成功率器件的单霍尔元件,如277 477之类的。

用两根粉刺针桥挑开卡簧

轴承8mm规格

风扇轴4mm直径

轴承厚度也是4mm

看炸掉的霍尔,上面应该是CS,下面7H,大概率是477霍尔,查了资料MA477H之类的耐压只有20V,只有OCS477H耐压24V,大概率是它了。

找了个废板子只有普通20V的477霍尔,先接上去试试吧。

剪掉原机霍尔,留下一段引脚。

给霍尔腿加长

热缩管套一下

就这样焊上去试试,结果发现霍尔是坏的,白忙了。跟朋友商量后下单4个OCS477H,一块多一个还不包邮蛮贵的。

第二天朋友又报销一个风扇,因为没有防护网,他同事不小心打到手了,当然也见红了

断叶的风扇拿下转子一看,果然是OCS477H,将另一个扇叶挪过来直接修好了一个。

通电12V风力也挺大的。

为了防止接反冒烟,给他装个二极管吧,节能灯废板子找一个。

OK了,一个风扇修复完成。

打孔装12CM防护网,总比没有好点。

扎带捆好就完事了

后面网购的霍尔到货了,不用接脚法修了,直接开窗更换更好。

好了,三个风扇修好两个,另一也找了个12cm叶子更换修好了,不过没拍照。

最后我建议朋友弄点网孔小的不锈钢网做防护,因为焊接的时候电线也容易不小心伸进网孔里面,打一下扇叶就崩了,这种网罩只能防打手。

网友:
我还以为风扇有驱动电路 原来就是一个霍尔啊

网友:
这种扇叶很硬很脆的,只要异物入侵就会断裂。。

虽然转速不是很高,但是尺寸大,风压和风量都很暴力的存在。       工控一般作为机箱散热扇使用,单体寿命也奇长,其他扇子坏好几个了,它还活着。

网友:
12V的电风扇叶打在手上也是非常疼的,搞不好会见红的

网友:
居然那么不小心见红了,下次注意了

网友:
24V接220V,肯定炸,全炸没了

网友:
好在电路集成了,仅那么个把零件,损失不大

网友:
有滚珠的风扇质量都很好的

网友:
楼主这工具齐全啊

网友:
220v的风扇,都是罩极电机的,用是交流电,那直流无刷风扇,交流又用不成。

网友: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买个大小尺寸合适的网罩吧,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风扇还不错啊

网友:
接220有点虎啊

网友:
220v风扇异步电机都是大的,微风扇220v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小点,没12v到24v低压无刷电机小。风扇滚珠轴承耐用,单霍尔芯片无刷驱动。

网友:
这风扇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