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洞洞板太好玩了,继续做工具

楼主(2025-01-25):
又到年底了,先预祝坛友们春节快乐,蛇年大吉,工作顺利,事事顺心!
这都是以前买PCB尺子送的洞洞板,拿来做小工具正好。

首先第一个就是光耦测试工具,其实某宝也有现成的测光耦的仪器,锂电的,10-30不等,还是自己做好玩儿。
常见的区分开关型光耦和线性光耦,所以就用电位器做调压吧,一般的都能测了。
先焊个Type-C插座,用6V供电就行了,计算好串接电阻,接到电位器上,控制光耦1-2脚电压,就可以让3-4脚导通或者改变导通阻值了,我让3-4脚来控制一个LED灯的亮度,更直观一些。
做完测试光耦部分,边上有点空,继续做,正好做一个空调的膨胀阀驱动电路测试仪,某宝也有卖现成的,10元一个,其实就是几个指示灯而已。
制作过程没拍,直接上成品图吧。

通过调节电位器就能调节光耦1-2脚电压,改变3-4脚阻值来调节LED灯的电压,亮度变化更直观一些。

剪一段排线,两头做好插簧,就可以测试了。左边是买的蓝牙测试仪,可以强制开膨胀阀,正好拿来驱动这个测试仪。
做了测试仪,感觉这膨胀阀工作也挺简单的,四个线圈,每给一个线圈供一下电就是转一点儿,陆续供电,就是连续转了。

楼主:
继续发,这些是以前做好的,是测试空调PG电机的霍尔反馈信号的,因为不同品牌的反馈插头不一样,所以做了两款插座。
同样也是Type-C供电,转动PG电机,对应指示灯会亮灭变化

还可以用来测试滚筒直驱电机的霍尔,这个转换线是对接LG滚筒洗衣机霍尔小板的,以后遇到其他款的继续做转接线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是空调内机主板的传感器包,各种阻值的组合,都是6P插头,任意一条转换线插在任意一个口都可以实现不同参数组合,很方便。

还有一个口用的是可调电阻,用来试机是改变温度的,也可以通过调节来搞清楚板子匹配多少阻值的温度传感器。

楼主:
这个是以前红包囤的机柜指示灯,正好拿来做负载显示,测试定频空调内机主板正合适。
最大的指示灯是压缩机,然后就是外风机,四通阀,电辅热。
做好匹配各种品牌插头的转接线,用起来十分方便。

楼主:
这个就是测试外机的传感器包了,跟内机传感器包一样的做法

做好各种品牌对应插头的连接线,传感器包这头儿都是6P插头,所以每一根转接线可以任意匹配不同阻值,8个口也可以匹配很多品牌。

展示完毕,看天气预报,今晚要下雪了,今年提前放假,贴好对联就回家喽!
各位坛友明年见!

网友A:
自从有了嘉立创,洞洞板顿时不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有了嘉立创,洞洞板顿时不香了

同感,同时作品的完成度更高了,也更美观了,成就感更足了

网友:
搭电路测试很方便

网友:
牛的牛的,工作驱动,方便实用

网友:
看不懂,太复杂

网友B:
好多大师级的爱好者都是在用洞洞板制作呢

网友C:
洞洞板对贴片芯片不是很友好!

网友D:
大神也是家维,而且还是主干白电,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也是家维,而且还是主干白电,制冷

过奖了,可不是什么大神,确实是家电维修,主职黑电,修电视。是喜欢修一些电路板,修变频板是白电朋友相邀,不喜欢气焊的活儿,但PCB上的活儿还是很乐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有了嘉立创,洞洞板顿时不香了

同意, 连形状都能给你裁好, 自己焊好装外壳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洞洞板对贴片芯片不是很友好!

嘉立创打板了1.27间距的洞洞板,适合0603电阻和贴片IC。但没有利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大师级的爱好者都是在用洞洞板制作呢

我主要是就地取材,买PCB尺子送的洞洞板。

网友:
洞洞板做测试工具是立竿见影。不过真不能做太复杂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