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制作方案

楼主(2025-01-25):
自己业余玩,要焊接18650电芯,电洛铁不好用啊,偶尔用不想投入太多,技术也没论坛大神牛,手搓变压器···
自己有电驴子72V20AH,还有一组额外的12V12AH*2的铅酸,汽车12V70AH的电瓶。
1、买控制板带笔50左右,用12V 24AH铅酸能投带的动,点焊18650。成本50
2、用汽车12V70AH带,会不会容量太大炸管?卖家说控制板只适用于20AH-60AH电瓶。成本50
3、买一个汽车启动宝作为电源,比如12000MAH(基于3.7V), 启动电流标称的400A,12V输出带的动点焊机吗?成本100
4、买业余成品点焊机···成本130

大家推荐那种方式合理呢?

汽车和电驴电瓶不太方便,优选12V24AH铅酸电瓶,备选汽车启动宝

话说下图的360启动宝,裸机45可以入手不,自己再买个EC5线十来块

网友:
我也在想自己做个呢、

网友A:
方案4:成品机400

网友:
感觉还是超级电容的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9636-1-1.html

网友B:
电烙铁,183°焊锡,助焊剂,点一点就够了,焊接3秒上锡,再搭焊接,几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4:成品机400

一年用个1、2次,400不值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烙铁,183°焊锡,助焊剂,点一点就够了,焊接3秒上锡,再搭焊接,几秒钟。 ...

试过助焊剂,我的60W电烙铁要几次才能焊上去,总觉得不靠谱。
一是影响电池寿命,二是不安全

网友:
方案2比较好

网友:
别买了,去外面找人点...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助焊剂,我的60W电烙铁要几次才能焊上去,总觉得不靠谱。
一是影响电池寿命,二是不安全 ...

我用T12刀头感觉非常轻松啊,助焊剂好像是说支持焊接铝还是不锈钢的
低温锡加快速融化连接,进去的热量不多

网友:
使用变压器改造的是最简单最方便的方案

网友:
变压器的做好了可以24小时连续点

网友:
有地方放,还是搞变压器的实惠

网友C:
问问同一市的坛友谁有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问同一市的坛友谁有点焊机

已买启动宝,两用不浪费

网友:
估计你这个用几次就坏了。电池短路是对电池本身的最大伤害。无征兆就坏了。
准备几个超级电容吧,虽然现在贵,但总比试错便宜。

网友:
想自己做个

网友:
用的少,微波炉变压器最好。

网友:
70ah电瓶除了崭新的,一般用一段时间后就衰减了,不可能达到最大输出。再说网上买的板子和导线也大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