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微星Cubi-5-10M小主机改装散热

楼主(2025-01-25):
微星Cubi小主机,热量还挺高,一直没有注意温度使用,两年来,里面的机械硬盘时不时的卡死,直到挂掉我才发现,温度好高,M2硬盘,温度超过61度,在这样下去怕是M2 硬盘也坚持不了多久,于是改造想法由此产生, 由于这主机四四方方的和12CM 的散热风扇一个尺寸,于是我就加了一个12cm的散热风扇,虽然是12V电压,但是5V 还是能转的,从机械硬盘供电口接线!噪音也小很多.还是比较成功的!

网友A:
这个应该算是辅助散热,CPU的涡轮散热器应该在反面,如果换成下压式的,再打印个壳子,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算是辅助散热,CPU的涡轮散热器应该在反面,如果换成下压式的,再打印个壳子,效果会更好。 ...

我也是想打印一个壳子不知道怎么设计好一些

网友B:
抽风还是送风?

网友:
散热不好,真是痛点,如果有超薄的风扇可能好好看一点

网友:
小主机就是担心散热问题。

网友C:
你说,厂家设计产品的时候,考虑到散热问题吗?难道都让用户自己改造?
是否有什么原厂配件被你忽略了?

网友:
不错不错,除了灰尘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厂家设计产品的时候,考虑到散热问题吗?难道都让用户自己改造?
是否有什么原厂配件被你忽略了? ...

买来这样使用我怎么忽略,其实一开始用了一年的时候,无线网卡时有时无,我真没考虑过散热问题,最后售后给换了1块无线网卡, 无线网卡在M2硬盘的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风还是送风?

正吹主板内存硬盘网卡。。。。。

网友:
网罩上面可以加一块薄薄的车用空滤纸防尘

网友:
这下主机温度要降不少

网友:
加个风扇散热,应该比以前下降多了。

网友:
散热好了,外观差太多了

网友:
小主机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在侧面安装小风扇比较好看

网友:
这种小主机散热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