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也有屏蔽胶带 导电胶布了,还不错,把纸撕了,两面都导电

楼主(2025-01-25):
用万用表测量了,导电性能很好。

长20米,电阻大概15欧

不知道相当于多大直径的线。

比如贴在信号线的外皮上,可以包紧,再套一层热缩管。

USB线的要求比较高,一般都必须有屏蔽层的。

手机,平板之类的都需要。

其他什么PWM,就是几十,几百K。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看看好不好焊接

网友A:
这玩意主要是柔软,要是遥控器那个橡胶按键磨损了剪一小块粘上去比原来的碳粉好用

网友:
我之前也买了一卷,还没用完呢

网友:
这玩意必须有,我也要淘一卷。

网友:
我也要淘一卷。

网友B:
不懂这玩意有什么用啊

网友:
没用过,能粘住乳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主要是柔软,要是遥控器那个橡胶按键磨损了剪一小块粘上去比原来的碳粉好用 ...

学到一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这玩意有什么用啊

防干扰屏蔽、接地,液晶电视、笔记本电脑里很常见,有的之间夹泡沫

楼主:
买的是单面导电的,实际上,把胶纸撕了,是双面导电。这个也不好。

网友:
感觉比铜箔胶带要好很多啊

网友:
修复类似薄膜按键的应该也可以

网友:
修复遥控器利器,当然用途多着呢

网友:
也淘个存着用

网友:
不错,这个功能找的不错

网友:
剪成圆形的粘在遥控器按键底下,可能粘不紧。

网友:
这个用来刷手机不错

网友:
我也买了单面导电胶布,但确实是单面导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主要是柔软,要是遥控器那个橡胶按键磨损了剪一小块粘上去比原来的碳粉好用 ...

我用铝箔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