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LM393+NMOS最简白菜白光

楼主(2025-01-25):
这个OLED一体式T12便携烙铁在使用时无意中碰到了220v,啪的一声烧了,靠显示屏排线处的外壳烧黑,板子上电源负极铜箔烧断。尾部dc-dc芯片坏,三端稳压坏,一个电容击穿。估计单片机25F2k32S2多半坏了。OLED也应该坏了。修了好几天,没成功,放弃。准备利用外壳手搓一个。手上没有PMOS,但报废电脑主板上NMOS多的是。网上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最简单的采用339的电路,于是决定采用。参考的是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38222三楼的电路。没有三氯化铁,看电路简单,就用刀刻的电路。
其中R0我用的3颗105,R1用的是51K,R2用的是840k。

这是原来的便携烙铁

把原来板子上的零件全部拆掉,把新板子贴在原来的板子上。由于没有休眠功能,所以加了一个按钮开关,暂时不用时随手就关。

由于贴片431被吹坏,只好用插脚,空间不够,只好把对应位置的外壳上磨一个凹槽。
431很奇怪,按理下分压电阻4.7k,上电阻12k,电压应该是8v多,开始也的确是这样,但焊完元件后却只有5.3v。短接上电阻是2.5v,后面也没有短路,用电流我接近于0。不知道怎么回事。换431还是这样。
结果试了一下,化锡时间看温度调得高不高,总的来说不是很快,大概10秒吧。调到高一点烙铁会发红,调到最低不加热。调到中间正合适。

网友:
应该上一张完成,成品的图

网友:
手搓版本的,真不容易,期待化锡焊接的照片!

网友:
刀刻线路好评
学习了,以前一直用洞板,以后搞点覆铜板手搓

网友:
比较器版本的  好

网友:
这个手柄有点粗,拿着舒服吗?

网友:
淘宝卖家给免费修版啊,且给我换了个新外壳了呢

网友A:
lm339不是16引脚吗?哦,是lm393,楼主改一下

网友:
这里NMOS做上管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动手能力挺强,还差张成品图

网友:
刀刻的板子,好在电路简单

网友B:
你还真用TL431啊?三端稳压IC就行了。另外,我们之前做的Nmos版的都加了自举电路。

网友:
用LM393比较器的NMOS管驱动就不要自举电路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还真用TL431啊?三端稳压IC就行了。另外,我们之前做的Nmos版的都加了自举电路。 ...

不加自举电路,楼主这个制做,实际是无法启动?

网友:
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手刻电路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真用TL431啊?三端稳压IC就行了。另外,我们之前做的Nmos版的都加了自举电路。 ...

手上没有合适电压的三端稳压,要么是7812,电压高了,不适合用在汽车上,要么7805,电压低了,会导致NMOS驱动电压不够,发热严重。用431比较灵活,设计为7.5-8.5v。不过实际上不知道为什么431的电压始终只有5.3v。换了几种电阻组合都不行。最后选的是下电阻4.7k,上电阻12k。原来的贴片431在热风枪下反复更换电阻的过程中烫坏了,换成了to-9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自举电路,楼主这个制做,实际是无法启动?

似乎D2那个4148和那个1uf电容就是自举电路。反正现在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39不是16引脚吗?哦,是lm393,楼主改一下

谢谢!已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