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 拆解一个价格不菲的水体溶解氧传感器

楼主(2025-01-25):
拆解了一个水体溶解氧传感器,价格不菲,想知道光电传感器部分能否买到,这个黑色的塑料件里面有一些滤光片。

该传感器主要是将水中的溶解氧信息转换成RS485信号。其中还有个过滤片没有拍出来,是在外壳上。

现在主要是想买到这个黑色部分的传感器,这个传感器是荧光法测溶解氧。

如果黑色头部配件能给到购买链接。必须家元伺候~

网友:
这货价格确实不菲。

网友:
没有看出来哪个是价格不菲的元件

网友(2025-03-03):
lz别折腾了, 你还在问光电传感器。 就激发LED,滤光片,接收的光电二极管。 然后你肯定不熟悉这个的信号处理

关键那个荧光帽,一般渠道能买到的都不大好

网友:
荧光片TB上有卖 ,光源就是一个红光一个绿光LED,具体波长卖滤光片的会告诉你。但是数据处理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测溶氧的原理有大神科普吗

网友:
也想知道什么原理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