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个高端锂电充电器的问题(DELTA ADP-145ARAAC)

楼主(2025-01-25):
这个拆开看做工爆好,但是有个问题是,直接万用表量,没有电压输出。接上6串的锂电池有输出,也能充电,但是跟着电池边冲边升压,从20v下,只能到24.2v左右就停了。
这样很多电池实际只冲到24v左右,上机器只显示80·%电量。

这个是什么原理,标称是25.2v。另外在升到24.2v左右停下来时,用示波器看,一直有29v,甚至30v以上的脉冲电压出现,然后降下来在24.2v

求教是设计就这样,还是故障,能修么?

网友A:
这种设计是充电器内部有可控硅,只有接上电池可控硅才会导通,防止输出插头意外短路烧毁充电器;至于你冲不满的问题最大的可能是锂电池内部有不均衡的电池,控制板检测到有一组电压达到4.2伏就会截止,停止充电,但实际上还有未充满的单体,所以你的电压只有24伏,需要拆开做一次所有单体的体检,看是否有损坏的单体,如果没有就做一次完整的均衡充电,还可以用一段时间。

网友:
台达的应该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是充电器内部有可控硅,只有接上电池可控硅才会导通,防止输出插头意外短路烧毁充电器;至于你冲不 ...

谢谢。非常的专业。有办法让他输出正常电压吗。我接电子负载仪,也是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B:
福禄克的什么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福禄克的什么仪器

很古董的示波器

楼主:
这个电压是上来了。但是高的30多,正常吗?

网友:
图只看到一张

网友:
都不拆开看看差评了

网友:
支持2楼的说法,检查电池组每个电池电压,是不是压差大

网友:
我认为楼上的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是充电器内部有可控硅,只有接上电池可控硅才会导通,防止输出插头意外短路烧毁充电器;至于你冲不 ...

再请教下,这个充电末期,一直有30V瞬间电压正常吗?会伤电池吗?我感觉线和电池保护板有点烫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非常的专业。有办法让他输出正常电压吗。我接电子负载仪,也是没有电压出来。 ...

想不接电池就出电压只能短接可控硅

网友:
没玩过,也没测过,感觉2楼说的对

网友C:
楼主的表述好像不够完整,首先充电器有无充电和充电毕的指示灯和电压电流显示器?其次当充电器“显示电压”为24.2V时,充电器的指示灯变色了没有?你的充电器一般应该是如下情况:
1、你这锂电池充电器的额定输出电压是按4.2V*6串的最终电压为52.5v标注的;额定输出电流为5A。
2、充电器在对锂电池组充电时先恒流后恒压,即当被充电池组电压较低时先以额定输出电流5A对电池组作恒定电流充电,而充电电压略高于当被充电池组的电压并缓慢上升,当充电电压升到设定值后就会转入恒压小电流对电池组充电。
3、在恒压充电时随着电池组的电压缓慢升高而充电电流同步下降,当充电电流降到电池组容量的百分之一时此时应该接近额定充电电压了,但充电器仍对电池组作涓流浮充直到电压升到额定电压此时应该转灯了,此时的电压应该是52.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表述好像不够完整,首先充电器有无充电和充电毕的指示灯和电压电流显示器?其次当充电器“显示电压” ...

谢谢回复,大致也看明白了。您描述的是标准锂电池充电过程。但这个貌似是带脉冲充电的功能,所以出现后段电压起伏很大,我猜测是这样的,因为大厂这类充电器一般不大会坏。只是为何冲到30v以上电压,有点费解。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见解,,学习了,,

楼主:
每次来都有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