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普LCD-65SU560A背光恒流驱动板故障维修

楼主(2025-01-25):
【数码之家首发】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手头上这台型号是LCD-65SU560A的夏普65寸液晶电视,出现了开机亮一下背光之后黑屏的故障。具体表现是插上电源,指示灯红色,开机,背光亮起画面正常,指示灯变绿,一两秒后背光熄灭,几十秒后自动休眠,电源灯变红色闪烁。

把它翻过来,正面靠墙露出背后,准备开盖。

打开了后盖,左上角棕色的是电源板,右边绿色的是主控板,中间下方一块灰色的长方形铁盖下面是背光恒流驱动板,在下面一小块银色长方形铝合金覆盖的是液晶驱动板。简单测了一下电源板12伏和24伏等各路电压都正常输出,暂时排除电源板的问题。

既然液晶显示是正常的,那驱动版也没问题,主控板应该也没问题,焦点集中在背光恒流驱动板上,打开上面的铁盖,露出恒流驱动板,板子型号是C650S05E02B,生产商群创光电InnoLux。目视观察没有明显损坏的元件,也没有发现冷缩热胀导致的虚焊情况。

开机,用维修神器热成像仪观察,立刻发现中间的一颗芯片温度异常,高达70℃。

这个芯片的型号是FR9686,仔细观察这一片区域也没有出现零件外观损坏或虚焊的情况。看起来是一片DCDC降压芯片测试,其输出电压在3~6伏之间跳动,显示该部分有故障。网上查这片芯片的资料,发现天鈺科技Fitipower官网有类似型号和输入输出条件的芯片,但是引脚排列又完全不一样。估计是停产产品,我就发了个Email给官方索取资料。

对回复不抱多大希望,用“C650S05E”以及“LCD-65SU560A背光”为关键字搜索,发现淘宝和闲鱼上很多销售“技改资料”的链接,标价十几到几十元不等。只有一家是卖芯片的,卖家声明这是替换芯片,可直接代换,性能优于原厂芯片,但没有提供芯片型号,我直接下单了。第2天,天钰科技专门打电话过来,告知从来没有生产过这个型号的芯片。后来我在电子邮箱还看到他们的回邮,感觉这家公司还是相当靠谱的。

代换芯片到手后,用热风枪把线路板上损坏的FR9686吹下来,考虑到背面有散热垫,热风枪温度调到340℃,为了避免热应力损坏线路板,先均匀加热周围几厘米的范围,然后集中加热芯片,十秒钟就取下来了。

取下来的芯片,看到背后散热片的钎焊质量并不好,中间有两个大气泡,三个中气泡,六七个小气泡,散热性能大打折扣,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时间长了温度高损坏。

测量了PCBA上的焊盘,没有出现短路等明显故障。

原厂的是无铅焊锡熔化温度高不好焊接,往上面堆低熔点的共晶锡后,再用吸锡带把混合焊锡吸干净。

然后路上一薄层低温焊锡,用无水酒精把残留的松香渣清理干净,以免影响下一步操作。下图红箭头所指,线路板上丝印的白框框上方的缺口,表示芯片的方向。

闲鱼买来的芯片,型号被磨掉了,看不到。看背后的散热小一圈。损坏的FR9686用万用表测量没有短路,Vin对GND高阻状态。

由于板子被散热垫粘在液电视背板上很牢固,没有拆下来,直接竖直状态焊接。用镊子把新的芯片放置在相应的位置,注意红箭头所指的小圆点,方向要与线路板上白色丝印框框的方向标志一致。用热风枪预热线路板10秒钟左右,再用镊子把芯片放在相应位置,几秒钟焊锡就把芯片的引脚吸住了,再吹几秒钟,轻轻把芯片往下压一下,让背后的散热片与焊锡充分接触。

焊好后再次检查引脚都焊接牢固了,通电开机正常,输出电压稳定在5V左右。

本来想增加散热措施,但工作了十几分钟后,实测芯片温度只有35℃不到,温升只有10℃多一点,没有必要改善散热措施,看起来替换芯片的性能比原厂芯片要好不少。

装复后盖,电视维修完毕,恢复正常,4k的画面清晰度很不错,处于10年前的主流水平吧。

实测待机功率0.66瓦,最低亮度下37瓦,最高亮度不到200瓦,维修还是值得的。

您的肯定是我的动力。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
dcdc正常工作发热不会很大的

网友:
运气好,买到了替换芯片

网友:
同样故障我也遇到过,并修成但没有你修的彻底,热成像仪立大功

网友A:
装上后盖后温度应该会升高加个散热片保险

网友:
会修都是高手

网友B:
关于清理焊锡  可以有烙铁加热焊盘然后用卫生纸擦掉   比吸锡带干净还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上后盖后温度应该会升高加个散热片保险

盖上后有烟囱效应,变化不大的,可能还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清理焊锡  可以有烙铁加热焊盘然后用卫生纸擦掉   比吸锡带干净还省钱 ...

焊锡会沾到别的地方,线路密集短路就麻烦了,还是老老实实搞

网友:
楼主这成像仪是1000多买的吗

网友C:
直接用dc小板代换,简单可靠,平时备下可以输出1.2到5伏的多用处dc小板,很方便,比换转换芯片可靠。

网友:
这是哪代的面板啊,看上去效果不错

网友:
竟然找到了替换芯片,不错,手艺很棒

网友:
淘宝了下这款热成像仪,1824元,告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dc小板代换,简单可靠,平时备下可以输出1.2到5伏的多用处dc小板,很方便,比换转换芯片可靠。 ...

烂的dc模块比这种正经的设计电路和用料都差远了

网友:
热成像仪查故障真的很方便

网友(2025-03-07):
能修芯片级的故障,真牛

网友D:
网上说用FR9886代换就可以,TB上大把,一个不到1元钱。

网友:
装上后盖后温度应该会升高,加个散热片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说用FR9886代换就可以,TB上大把,一个不到1元钱。

骗人的,FR9886我专门问了原厂(天钰科技),我以为FR9686是他们老产品。回复说不是,文中有写。

或者脚位不一样,应用电路不一样,9886额定最高23V,电视的电压是24V,用9886代替一来要飞线改电路,二是超额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