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十年前的吊扇灯

楼主(2025-01-25):
这是快十年的吊扇灯,没看到品牌标识。开机很响,估计是轴承问题。

吊扇是挂的结构,开上盖推出来

灯部分拆除

轴承挺好,排除问题。

叶片脚变形厉害了,不知道什么金属材料,不是锌合金也不是铁。动不平衡所以异响,手动矫正

一个电容失效,换个德国轴向音频电容。另一个电容没看明白,电容有四个脚,内有两个电容,一个2u一个3u。

风扇装回去不响了但是有个灯不亮,结果灯座不行断脚,又花点时间处理好。

维修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
这么多电容?

网友:
叶片有点生锈了。

网友:
叶片怎么会变形的。

网友:
这种吊扇灯南方挺适用的

网友:
另一个电容有可能是调速的

网友:
没看明白是什么电机,难道这个风扇还用得到双电容电机?

网友:
这种挺好用的

网友:
恭喜修复,所谓铁匠家无好刀、木匠家无好板凳,诚哉斯言。

网友:
用德国轴向音频电容换上,暴殄天物啊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风扇

网友:
现在南方也不流行用这个了

网友:
楼主厉害--能手动校正扇叶!

网友:
叶片怎么会变形的

网友:
这种复古式的吊扇灯,早先还是挺流行的。

网友:
现在看到还有不少人家新装修的用这种带灯的

网友:
可能有两个转速档位

网友:
俺家里也有一部。

网友:
叶片是铁,连接处应该是复合塑料。2个电容对应不同转速档位。

网友:
再找两个德国轴向电容把那个调速电容也换了,这样风扇转起来会很发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