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猫头鹰推荐用户在暖气片上加装“猫扇”,既省钱又能让房间更舒适

楼主(2025-01-25):
近日,散热厂商猫头鹰(Noctua)在其官网上发布了一篇题为“什么是主动散热器通风,为什么你应该考虑它?”的文章。文中,猫头鹰推荐用户在取暖器散热片上安装其旗下的“猫扇”散热风扇产品,并指出这一做法既能环保,又能提高家庭供暖系统的效率,为用户的钱包和地球带来双赢的解决方案。

文章提到,由于多种因素(如欧洲化石能源价格的飙升),许多家庭开始采用热泵和电加热方式进行取暖。然而,热泵的自然对流效率相对较低,因此通过在散热片上安装风扇来强制对流,可以有效提高取暖效率。即便对于采用化石能源取暖的传统取暖器,安装风扇同样能提升热交换率。此外,这一方式还能改善空气循环,减少房间潮湿发霉的情况。

文章重点讨论了改装的成本问题。猫头鹰指出,使用其高品质、安静的风扇产品进行散热配置,一般需要2-3个风扇,成本在50至105欧元(约合379至797元人民币)之间,具体取决于风扇型号。高端风扇如NF-A12x25的价格约为33欧元(约合250元人民币),而更经济的选择如NF-P12 redux则定价为15欧元(约合114元人民币)。若添加多功能脚垫、垫圈、电源和风扇控制器等配件,总投资将增加至140至200欧元(约合1062至1517元人民币)。

然而,这笔前期投资可以通过节能来收回。通过改善热交换效率,用户可以降低取暖器的温度或减少加热时间,从而预计能降低5-10%的供暖费用。对于每年供暖费用为1000欧元(约合7586元人民币)的家庭而言,这意味着每年可节省50到100欧元(约合379到759元人民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节省将逐渐抵消最初的投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猫头鹰风扇带有6年的保修期,累计使用时间可达15万小时,为用户提供了长期的使用保障。

此外,猫头鹰的这篇文章还参考了山东建筑大学发表于期刊《Buildings》上的论文《Research on the Heating Effect of a Convection Radiator Based on a Human Thermophysiological Model》,为文章的观点提供了学术支持。

网友A:
确实是个好思路

回头我来研发一下相应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个好思路

回头我来研发一下相应的产品

我改过,噪音比较大,放在客厅还能凑合,卧室直接受不了

网友:
油汀加风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改过,噪音比较大,放在客厅还能凑合,卧室直接受不了

用无刷电风扇调节到最小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无刷电风扇调节到最小 就行了

滚珠轴承的风扇肯定不行,晚上的确吵

网友:
猫扇辣么贵,什么时候能回本?

网友:
那么小的风扇是不是噪音也不会小吧

网友:
买个电风扇直接吹不行么?

网友:
一本正经的瞎扯淡

网友(2025-03-17):
不好用,我在夕厂买过,3个风扇一体的,放在暖气上。根本没效果。退了

网友:
通过改善热交换效率,用户可以降低取暖器的温度或减少加热时间,从而预计能降低5-10%的供暖费用。

网友:
有没有可能大家会用大一些的风扇,还能自动摆头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