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谁来拯救我的微星B75MA-E31主板电池漏电故障

楼主(2025-01-25):
暑假把自己映泰大板TH61A卖掉,从咸鱼上买了块微星小板的B75MA-E31,来后就发现HDMI没信号,考虑可能多年没用导致里面有锈导致接触不良,想想VGA能用就行了,这个问题忽略掉。但接下来一段时间发现隔一段时间就不能启动,起初以为是机箱的开关接触不良,处理后依旧,电源也没问题,发现是CMOS 3v电池电压很低了,换后就能顺利启动了,起初以为是电池里面的电是虚电,结果个隔一段时间就得换电池,很显然不正常。百度了一下,综合判断应该是cmos电池电路有问题。可是我从没修理过主板呀。

用万用表接上图中,电池正极与地阻值小于1欧,哇,这么离奇吗?有散热片的应该是南桥吧?(周围附近有32.768Hz晶振),围绕电池座的有三个引脚的元件没有几个

J1 是干啥用的?说明书上没说明  JCI1 是防盗用的

左上角的3脚元件丝印W06

说明书上说左上角JBAT1 是cmos放电短接端子

网上搜得到的资料,看似简单,但看到实物上密密麻麻的的元件就傻眼了。

这是从网上有搜到的图纸。
还是请有经验的坛友支招,不胜感激。

网友A:
有可能有轻微漏电的地方重点检查贴片电容

网友B:
用万用表接上图中,电池正极与地阻值小于1欧
===》应该量电池侧面那个是电池正极,楼主量的是负极,本来就是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有轻微漏电的地方重点检查贴片电容

感谢回复,电容也是重点检查之处,是不是查出电容直接去掉就行,还是必须换上一个?板子上电阻电容也没有标号,难呀。

网友:
这个毛病比较难治,可能漏电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C:
小贴片电容一般很难出问题,我记得有一个3脚的跳线,跳到一边是CMOS清零用的,清好以后要跳到另外一边。清零时,电池应该就是直接短路的,就与你上面说的电池正极与地的电阻很低。但是清一下以后,一定要跳到另一边两个插针上,不能一直在清零的状态,那样就会用不多久电池就没电了。
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得找专业的来搞了吧,不懂,帮顶
一般认为 是电容坏掉了,但相当不好排查呢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换掉主板。

网友:
我也有几块老板BIOS记不住配置和时间

网友:
干脆电池不要了!!!!

网友:
唉!我也是曾经咸鱼到问题主板。刚开始是主板记不住时间,后来发展到经常启动不了,问题越来越严重

网友:
直接用块1W毫安的锂电代替CR2032

网友:
电池漏电,你把电池座拆了,也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接上图中,电池正极与地阻值小于1欧
===》应该量电池侧面那个是电池正极,楼主量的是负极,本来就 ...

真是见笑了,搞错了正负极,刚测了下应该是红表笔接正极,过程应该是给电容充电,逐步跳到3.45兆停止,不知道正常否。

网友:
3V 1A烧鸡,然后上热成像,最后发现南桥发热

网友:
直接换掉最实际了

网友:
注意电池哪里是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贴片电容一般很难出问题,我记得有一个3脚的跳线,跳到一边是CMOS清零用的,清好以后要跳到另外一边。清 ...

你说错了,短接的是后级电路对地放残余电量。

网友:
楼主想依靠坛友在线修机,找故障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