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启动宝/启动电源 启动电流标注乱象

楼主(2025-01-25):
最近在看汽车启动电源,琢磨的买成品还是DIY,于是学习中

这是某360贴牌的启动宝,参数如图

12000mah容量,44.4WH 启动电流400A
那么来算一下,电芯一般是3串或者4串。假设按4串来,电池容量12000/4=3000mah 启动电流400A,持续倍率133C,有这儿大倍率的动力电池吗?

另外一个也是,8000/4=2000mah 启动电流300A,持续倍率150C

隔壁铁将军牌子货也是一样 个铁将军应急启动电源

持续倍率112.5C,峰值倍率225C
一般航模电池倍率也就25C-45C,
话说启动宝里面绝大部分是软包三元锂,市面上的启动宝启动电流是虚标还是有啥黑科技?

楼主:
大家见过持续倍率超过100C的锂电池吗?

网友A:
标的都是瞬间最大电流,持续电流是这个的一半。

楼主:
第二个启动宝8000mah,只能是4串(3串除不尽)单电芯2000mah,这都能启动汽车?
那我自己买4串2500的动力电芯也能干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的都是瞬间最大电流,持续电流是这个的一半。

标注的启动电流400A,瞬间电流800A,你的意思是打5折?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注的启动电流400A,瞬间电流800A,你的意思是打5折?

通电起动机还没转的峰值是400A,持续几秒200A电流。这个电流也是大部分轿车的启动电流。实际上,大部分情况电瓶不是完全没电,就差那么一点。这个能输出100A左右,车就启动了。

网友:
峰值放电能力就是短路放电能力,远远超过标称的短时放电倍率,更超过持续放电倍率。
比较直观的现象,就是短路打火花。肉眼可见远远超过标称放电能力。
同时
国家没有强制标准的产品,虚标是基操。

网友B:
瞬时电流,50c放电 的3000也可以到150A ,再加原来的电瓶启动没问题。
我是网上订的,用航模软包电池,线全做好的。自己再买了个锂电池防爆袋放车后备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瞬时电流,50c放电 的3000也可以到150A ,再加原来的电瓶启动没问题。
我是网上订的,用航模软包电池,线全 ...

黄鱼有不少高倍率C60电芯,离谱的是自己买电芯比成品还贵···4A的三元锂20左右,4串80元,还不算其他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瞬时电流,50c放电 的3000也可以到150A ,再加原来的电瓶启动没问题。
我是网上订的,用航模软包电池,线全 ...

你的50C 航模电芯带线材,理论上更贵一些,估计至少得100出头

网友C:
买法拉电容自己组吧,比电池的寿命长...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法拉电容自己组吧,比电池的寿命长...

刚刚看了2.7V 3000F的电容,50一个还是拆机的不保漏电,玩不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2.7V 3000F的电容,50一个还是拆机的不保漏电,玩不起啊

你又不是单用这玩意启动,往电瓶上一并就行了...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又不是单用这玩意启动,往电瓶上一并就行了...

超级电容3000F的约50一个,要做成启动电源得5个,还不说其他均压板等器材,这是豆腐盘城肉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电容3000F的约50一个,要做成启动电源得5个,还不说其他均压板等器材,这是豆腐盘城肉价了 ...

电池一年挂...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电容3000F的约50一个,要做成启动电源得5个,还不说其他均压板等器材,这是豆腐盘城肉价了 ...

炒得太厉害了,原来20一个。而且即便是20一个,拆机的一致性也不行,整组寿命存疑。原来中车60000F的也才60多一个。综合算下来又稳定可靠成本也还可以的,还是铅酸,咸鱼找报废车拆机的,60ah两三百,报废了还能卖个两百多。买一个并联到原车电池上(加大功率二极管防互充)比较合适。但是用来应急不行,只能延长待机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电容3000F的约50一个,要做成启动电源得5个,还不说其他均压板等器材,这是豆腐盘城肉价了 ...

自己做脱机应急的话,建议用钛酸锂而不是三元或者铁锂,就用超级电容2.7v的保护板正好。

网友:
都是虚标,现在铁锂价格不贵,可以考虑上4个铁锂单体。我组的铁锂目前快6年了,启动车子还是没问题的。现在某迪25AH容量高倍率的4片,差不多150元左右,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瞬时电流,50c放电 的3000也可以到150A ,再加原来的电瓶启动没问题。
我是网上订的,用航模软包电池,线全 ...

建议还是买法拉电容吧。 锂电,就是加了防爆袋,也未必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注的启动电流400A,瞬间电流800A,你的意思是打5折?

瞬时200多点吧,400可以启动卡车了,别人给一个放到胖了也没用过,电池坏了时它也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