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固纬示波器GDS1102A-U评测

楼主(2025-01-25):
最近研究示波器,入手两台固纬的经典100M示波器对比评价。总结来说,示波器我只推崇泰克,如果没有泰克推荐固纬,不推荐任何国产示波器,实际工作中实用的体验很差劲。

100M示波器中,1000左右的价位比较经典的是三款 泰克TDS1012C, 固纬GDS1102A-U,普源DS1102E。

这三款示波器我全部拥有过。为什么普源最先出局呢?

原因首先操作很繁琐。双通道公用旋钮,这种反人类的设计降低了工作效率。风扇噪音太大,像是开拖拉机一样,尤其是在夜间明显。示波器一关,感觉世界就静下来了。最后,示波器有时候抓不到波形,印象中偶然出现,没有规律。这是很正常的。普源DS1102E采用的芯片超频,这个就是代价。

泰克示波器就是十分安静,稳定,牌子好,用起来有信心。没有各种小问题小毛病,中规中矩。

着重要提以下固纬的GDS1102A-U这是一款被严重低估的示波器。GDS1102A-U名称中,A代表升级了存储深度至2M,原本的GDS1102是25k。U代表USB接口升级,原本是SD卡。

2M存储深度使得它在同级产品中十分突出,无出其右。放在今天也不会落伍。这个是决定频谱分析性能的关键。它的频谱分析是比泰克和普源要更加准确的。

GDS1102A-U的测量精度是超过泰克和普源的,已经和他们的中端机型相当。这得益于台湾的模拟技术方面的深厚积累,其实很多电子仪表厂商都喜欢找台湾厂家代工。

缺点是也有风扇,但是风扇声音比普源的要小很多。

单独旋钮控制的通道,每个旋钮的手感都还不错,比普源要好.

电源板用料很猛,每个电解电容都进行了手工验证,保证质量,(这个系猜测做为保证质量的 测试标记)这个和泰克是一样的。

模拟板上引出同一系列3个型号,他们是公用的PCB。让人不禁想起泰克和普源都玩的破解刷机,50M普源刷机后称为100M。60M泰克刷成200M那叫一个疯狂。一个低端示波器可以通过刷机刷成高速机。可惜没人研究固纬的,但是看起来可能不大。

5.7寸的群创屏幕,已经停产,十分厚实。显示效果介于泰克和普源之间,排线十分脆弱,拆机技巧十分重要,机器的按扣很多,不如泰克和普源好拆。小白拆机很容易损坏屏幕。
好在这个屏幕的对比度可以手工调整。比较人性化。

和泰克和普源相比,它多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功能。一个0到100K的方波信号发生器,可调占空比。这个在入门级示波器中极为罕见。

通过比较和评测发现,即使在二手的入门级示波器中,固纬GDS1102A-U也是一款碾压普源DS1102E的选择。在存储深度和精度方面也碾压了泰克。不过,也不敌人家泰克定制芯片和更加可靠的做工了。和普源一样都没有自己的芯片,需要采购其他厂商的芯片。导致他们的示波器内部十分复杂。

网友:
我有两个GDS-2102E,功能是真的多,看BOM成本压的非常低,ADC是超频的,主控用一颗ZYNQ7010搞定

GDS-1000B GDS-2000都能破解,1000A不清楚,如果可以导入许可文件可以用1000B的注册机试试

网友A:
每个电容手工验证……该不会说是那个黑色的点点吧。
哥们,你不懂可以说不知道那个点点是干什么的,总不能什么看不懂就靠臆测一顿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电容手工验证……该不会说是那个黑色的点点吧。
哥们,你不懂可以说不知道那个点点是干什么的,总不能 ...

哈哈哈,太直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电容手工验证……该不会说是那个黑色的点点吧。
哥们,你不懂可以说不知道那个点点是干什么的,总不能 ...

啊哈,你猜对了。这上面的记号做啥用确实是我猜测,人工确认什么东西以后,点上去的。我们平时不用这么麻烦,所以人家既然这么做了,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网友:
有这东西维修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B:
电容应该是人工插,QC检测有某插反,插错检完在每个上加点。

网友:
ALTERA Cyclone IV FPGA 开发板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应该是人工插,QC检测有某插反,插错检完在每个上加点。

生产线上做这个的真是可怜

网友C:
楼主评测多处错误,首先是现在二手价格(停产很久不可能有新机),这几个型号都在500以下了。普源屏幕跟固伟一样,接口插座一样,拆装难度应该一样的,显示效果也是一样的,除非有些些早期产品是ccfl背光会在低温下或者老化时不如后期led背光的。普源深度也有1M(泰克最可怜只有2.5k),比固伟多了数字滤波,这个功能有些情况下效果惊人,我试过能在手机耳机音频输出很大的高频噪声中过滤出幅度低得多的低频信号。风扇噪声对于大部分会使用示波器的人根本不是问题,轻轻松松可以零成本解决。某些情况采集不到信号基本上也不可能是ADC超频,超频主要弱点只是发热高一些而已。另外固伟和普源用的通用芯片完全是好事,配件容易买到又便宜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评测多处错误,首先是现在二手价格(停产很久不可能有新机),这几个型号都在500以下了。普源屏幕跟固 ...

价格是人家卖的 普源确实卖不上价格,泰克一千多也有。二手价差很大,我说1000价位也没问题吧。

泰克的存储深度低但是也有优势可以PK,普源和固纬没有。示波器你要数字滤波器太罕见了,无用得很。

超频只是发热而已你也是人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价格是人家卖的 普源确实卖不上价格,泰克一千多也有。二手价差很大,我说1000价位也没问题吧。

泰克的 ...

如果我是人才你恐怕就是天才了吧!30年前就买了第一台示波器,最近2年研究数字示波器很多时间,手上已经有7个不同型号品牌数字示波器和1台模拟示波器,经手修好10几台示波器。不过的确比不上你这种有钱人的豪气,二手示波器都只买标价最贵的,哈哈。数字滤波你没用不代表别人也没用!1000块买个10多年前出的机器,傻子才不会加500买个新的2倍带宽好7倍存储深度的数字荧光新机sds1202x-c,另外还多好多功能。100兆版本2手也就10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是人才你恐怕就是天才了吧!30年前就买了第一台示波器,最近2年研究数字示波器很多时间,手上已经有 ...

哇哈哈骗傻子可以。

楼主:
其中一台已经卖出。

另外一台我留着自用吧,这个示波器虽然知道的人少,但是吊打当年的同级别机器之外,放在今天也吊打国产100M双通道示波器了。

看电源板的电容,日本品牌。普源用的是国产电容,差太远了。

虽然现在的示波器花里胡哨的很多,但是真正用示波器只会降低效率,增大出错的概率。

就是这种功能简单开机迅速的传统示波器更好用。

凭什么二手这个就卖几百,卖一千才合理。

买家真是捡了便宜。要不是我有两个一样的,我才不卖。

不过留下不也有时候能备用?坏了能替代。胡思乱想了一阵。

楼主:
还有上面推荐给傻子用的一个要二手1000的鼎阳。说实在的十个换我这个一个我都不会换。

公司里面很多这款鼎阳示波器,简直就是辣鸡。操作脑残,波形又假,还坏了好几台。想不通居然能卖。

楼主:
说实话卖了15B有点后悔,就是有点外观瑕疵,精度挺好的,表笔也原装,才卖了210。希望这台不要后悔。

楼主:
合影留念,希望在新主人那里发挥作用。

网友D:
搞研发的玩台式的吧,搞个维修感觉10M够用了,买了不知道干啥一直没下手,一直在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研发的玩台式的吧,搞个维修感觉10M够用了,买了不知道干啥一直没下手,一直在欣赏 ...

至少可以装一下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