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几毛钱买了个加热板换LED灯珠太爽了,随便做了支架并测试

楼主(2025-01-25):
某宝用红包买了个LED灯板维修加热板,号称200W,今天刚好有时间,找了一块废弃的洞洞板和几个铜柱,做了个支架,试了一下,真好用,以前换个灯珠太麻烦了。

简单测试了一下功率,刚通上电功率峰值快400W了,然后逐步下降,温度后大约55W,用万用表带的测温线量了一下,温度大概225度(也有可能更高,点接触,测量不准)

底角螺丝温度还行,约40--50度

拆卸安装灯珠很方便

网友:
只能说,真他么便宜!

网友A:
上面搞沉头螺丝吧

网友:
还是换沉头螺丝得劲

网友:
我X,哪来的红包?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网友:
这个确实作用很大,平时拆类似灯珠等smt料很方便.我就用这个拆了几十个高端HDMI端子重复使用.

网友:
这加热板很方便,也省电,温度达到后就自动恒温,功耗就只有几十瓦了。省电高效。

网友B:
下面那个盒子装的是什么设备,看着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这个红包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搞沉头螺丝吧

我也想了,找的沉头螺丝太长,想想算了,要是遇见大板子,就拆一颗螺丝就行了,一般都是条状的灯板,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那个盒子装的是什么设备,看着好厉害的样子

盒子是装了荣耀平板的盒子

网友:
我用加热板和热风枪拆emmc,简单完美

网友:
你拍的照片,好清晰,尤其最后一张。

网友:
请问楼主LED灯珠更换时候是用什么方法?
我目前是在LED焊盘上涂中温锡膏,用类似的恒温加热台加热新的LED灯珠,看到锡膏冒泡就拿下来不再加热

网友:
我用烧茶那种光波炉  好用

网友C:
楼主也有这个表,当年论坛上买的吧?至今没有找到那两根数据线的软件和用途

网友D:
这么装显然有问题,很多坛友也注意到了问题所在----四个角的螺杆凸起太碍事了。其实并不是改用沉头螺丝的问题,人家这种发热板本来就应该是中间有高台的那一面朝上的,不仅仅是为了避开四个碍事的安装螺丝,更重要的是PTC元件是被压装在那个高台里面的,也就是说高台那里才是温度最高又最稳定的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有这个表,当年论坛上买的吧?至今没有找到那两根数据线的软件和用途 ...

是当年在论坛买的,我买回来就把那根线拆掉了,只留了一个线箍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装显然有问题,很多坛友也注意到了问题所在----四个角的螺杆凸起太碍事了。其实并不是改用沉头螺丝的问 ...

你这么说也对,但是好像凸起的这一面略有凹陷,不知道是不是个体问题。大面朝上更稳一些,受热面也大一些。温度两面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装显然有问题,很多坛友也注意到了问题所在----四个角的螺杆凸起太碍事了。其实并不是改用沉头螺丝的问 ...

你的说法完全错误。如果按你说是用高台那面,另一面设计那么宽干什么?完全可以两边各去掉1厘米,省很多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