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飞利浦HC3688电推子是真是假?Type-C插口竟然熔化了!

楼主(2025-01-25):
老婆一直怀疑买了一个假飞利浦,动力不行,电池似乎也不耐用,这两天充电,快把一根Type-C头子整熔了。于是开启维修+鉴定模式。
拆之前来一张正反面。赫然发现有禁止水洗的标志。

想起老婆说经常水洗,还说现在电推子都能水洗的,看来是想多了,飞利浦的就不能。于是乎有了个方向,充电太热会不会是水导致的。
焦了的typec

这个角度看type c母口,明显的锈迹

打开底座,锈的明显

拆开刀头,就可以一分为二,中间拆了几个螺丝,都是一个规格的,看这个PCB做工,器件布局,结构件,我认为这个绝对不是假货。

看一下电池

竟然是两节镍氢的,

电机

板上芯片HC654N V3.0, 这个电推子也没什么调速功能,也没电量显示,这么大块板子,不会就是充电电路吧

由于TypeC 母头锈蚀严重,还是换了吧,拆下来的母头,看上去不光是锈,还烧过的痕迹

换一个新头子,仔细看这个接头板,发现中间CC pin连在一起,还走出了一段阻抗匹配的波浪然后和正端连在一起,百思不得其解

换好了,上电试一下,充电电流最大140mA, 大概20分钟后一直是不到40mA的样子,看上去很ok的样子,开机正常转。

总体来看,应该不是假货,只是使用不当导致进水短路引起的,为什么飞利浦还在坚持镍氢呢?

网友:
这个是正品,生产厂家我去过。镍氢电池便宜,锂电的话,电池的成本会稍微高些,充放电电路也需要变化。成熟的方案是最稳定实惠的,换平台的话验证过程也需要蛮长的时间。

网友A:
不要看不起镍氢,还是挺有劲的,寿命也长...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网友:
镍氢电池便宜

网友B:
这电机不行,2.4V才5800转,换个万宝至电机应该会更好用

网友:
这个不会假吧

网友:
镍氢便宜,耐用,更耐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不行,2.4V才5800转,换个万宝至电机应该会更好用

转速不用太高,太高了反而刀头摩擦发热更大,扭力大刀头锋利一样好用

网友C:
不光是便宜,还耐过放
好多小电器,用锂电的,你能保证每个都是每年都用上,都能在电耗光前使用并充电?
锂电万一过放了,很大可能就费了。但是镍氢的,有一两次应该充电还没缓过来。

网友:
我买的飞利浦理发器和剃须刀都是15伏电源充电的插头像眼镜。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5196-1-1.html

哈哈,看来这款卖的还不错。终于看到了,人家写的是刀头水洗,之前应该是误会成机身整体水洗了,回头有时间我把 充电电路解析一下,之前坛子里有个老师讲过镍氢充电电路,对比学习

网友:
换磷锂电池,再串个二极管,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光是便宜,还耐过放
好多小电器,用锂电的,你能保证每个都是每年都用上,都能在电耗光前使用并充电?
...

这么说来镍氢还会一直存在,不会被完全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看不起镍氢,还是挺有劲的,寿命也长...

之前扫地机器人上拆了一堆镍氢,本来想扔掉的,这么说还是可以留着玩玩的,呵呵

网友:
飞利浦也有防水的锂电池的高端货,只是价格会贵一些,你这个应该是为了抢占市场的低端货。

网友:
昨天刚拆修了家里亲戚送的松下的理发器,里面是5号镍氢电池,奇葩的造型,正极一根长柱,负极一根短柱,机器里面电池位正负极带一条竖槽,这两根柱往里一插就行了。原来的电池已经严重锈蚀漏液,PDD上一节这种电池居然要到29块钱,有点太夸张了。2.91买了节带镍片的镍氢电池,自己回来换两根线,找到背面电路板上的电池焊点一焊就完事了,原样装回去,正常使用!

网友:
这做工应该是正品。很多电推子都不可以水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