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腾破烂外贸盒子拆改个拼夕夕8元遥控飞鼠G10S

楼主(2025-01-25):
       起因源自用了很久的电视盒子emmc挂掉遂更换emmc 但无果。后续测试发现上电大电流 居然是处理器莫名其妙的挂了

      当天就急忙上闲鱼花费20元包邮购得另一款机顶盒只有裸机(图为参考图),型号是什么TX3mini 配置比较拉垮S905W2 1+8,好在我平时只是把电视开着当背景音对配置倒是没什么需求。

      盒子拿到手发现才TX3mini用不了现有的遥控器。遂去4PDA找固件,虽然固件找到了烧录完遥控也能完美使用,但是系统会莫名其妙的抽风  反反复复换了大概3个固件依旧存在同样的毛病, 那只好再去买个遥控器了。

       左G10S---右旧遥控器

         遥控器到了那就先拆开看看,塑料很劣质 但是没异味  模具还算精细 ,手感的话还可以 有瑕疵但是比旧遥控器好

    板子细节,按键依旧是不错的锅仔片+硅胶方案,触发手感是不用担心了

       主控和陀螺仪丝印信息 定制代号什么的吧,搜了下没看到什么相关信息

         结尾开改造,说是改造其实也就上了个锂电,为了偷懒我连充电小板都没上。充电小板我囤的还是有的 不过这玩意充一次电能用好几个月 那就没必要上了。没电时候用可调电源喂点饭就得,这样省了板也省了想办法开孔放置了

     帖子编辑到末尾想起来,这遥控器手感其实还行,但是有点小问题
其中硅胶按键的注胶孔?还是定位孔会有四个残留柱子 位置也很奇葩的在四大功能键的附近,这就对于盲操时候会凸起干扰手指触感(比如想摁返回但是摸到了残留柱 摁半天没反应,,就很苦恼) 处理的话也很简单, 拆开遥控器把那几个残留柱子噶掉就好了。 此后盲操不在误触

毛子外贸盒子论坛 固件很多 里面的人基本都很热心 4pda.to 仅供分享 无引流行为
注意;找资源时候善用搜索,浏览需要搭配网页翻译

在啰嗦几句,这个遥控器我测试下来通吃安卓和win设备,以上两个平台功能键和飞鼠都可以正常用
飞鼠设置移动速度设置是摁住OK键再+音量加减,红外学习电源键摁住电源键几秒直到闪烁,用其他遥控器或者手机红外遥控对着摁要学习的键就可以了
说明书我扔的早,所以只好多啰嗦几句给各位参考

完事完事

网友A:
4PDA 是什么网站?网址呢

网友B:
球网址,正好有个盒子要刷

网友C:
遥控器做工看着不错,硬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PDA 是什么网站?网址呢

末尾加上.to 毛子的数码论坛 外贸盒子固件基本全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网址,正好有个盒子要刷

末尾加上.to 毛子的数码论坛 外贸盒子固件基本全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做工看着不错,硬封的。

值回票价,2.4g无线+电源红外学习+飞鼠

网友D:
我一直不敢直接接电池,怕电压太高,烧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不敢直接接电池,怕电压太高,烧了芯片。

改了很多遥控器,暂时没遇到烧坏什么的

网友E:
我改遥控电池比你这个多一个步骤。也是没加充电小板(充电小板也和你的一样,能放进去,要挖孔,不挖孔充电时不方便,就没放进去),我是在锂电池与遥控板电池正负极(在电路板上焊,不是在电池极性的弹簧上焊,电池极性弹簧,它是钢的不易上锡。)的中间接一个直插2P接线头,要充电时拨下这个头子,取出小锂电,再用充电小板充电(充电小板也接上这种规格的接线头。)

网友:
值了,我的遥控都是买的万能遥控

网友F:
论坛好像不错,不过语言不通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改遥控电池比你这个多一个步骤。也是没加充电小板(充电小板也和你的一样,能放进去,要挖孔,不挖孔充电 ...

壳儿弯弯曲曲属实不好放置小板开孔
普通63锡在钢制弹簧上锡还是很轻松的(猜想应该是镀层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好像不错,不过语言不通看不了。

网页翻译一下可以看个大概,多数时候翻译结果还是很迷惑错误百出,要额外搭配某些翻译插件(例如沙拉查词等等)来提升可读性

网友G:
一直以为遥控器是通用的那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以为遥控器是通用的那

红外遥控器区分遥控码键值,像是万能遥控器就是内置了很多遥控码 调用匹配锁定就能用了。 蓝牙或者2.4G遥控器基本通用(不过键值偶有不同)新旧设备上比较常见

网友H:
看楼主订单有个电动镙丝刀,好用吗?有没看过是否真是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楼主订单有个电动镙丝刀,好用吗?有没看过是否真是无刷的?

这个螺丝刀几元钱入手是有刷+塑料波箱,自己换个电池能用用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拍摄图片也清晰,不错的帖子!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