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种老式的穿心电容哪一端是正极啊???

楼主(2025-01-25):
这种老式的穿心电容哪一端是正极啊???

网友:
正面看字,上面的是正极吧!

网友:
内正外负?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网友:
引线焊在外壳上的是负极,另一端是正极!

网友:
那里不是有个加号吗?

网友:
这是含银电容吗?

网友:
猜测带+号端是正极,跑一下线路,再确认一下。

网友:
外壳是负极,另一脚是正极。

网友:
正面看字,上正下负

网友:
看照片上边不是标着+吗,外壳是负。

网友:
这个不能称为穿心电容吧,不太确定。这可能只是轴向引线电容,可能就是电解电容。

网友:
第一张照片右下电容上面标注了+极符号,外科是负极,这就是电解电容。国产型号如果外科标注CA那就是钽银壳电解电容。

网友:
第一张照片右下电容上面标+

网友:
看图外壳是负

网友:
+哪头正,另一头负。字上正,字下负。脚接外壳负,另一头正。粗脚正,细脚负。跟电池差不多

网友:
猜中心的引脚为正极;两端中心串出的引脚是无极性的

网友:
昨天看到这个图片是苏联夜视仪,不是修好了吗。

网友:
带加号的不是正极吗,看看有没有与外壳连接的脚,是不是负极。

网友:
没见过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