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拆个大迈U盘没修好,水一帖。

楼主(2025-01-25):
放假了,闲来无事搞个U盘

型号字迹不清楚了。反正不识别了。

官网产品列表没有相关信息。根据外形,网上找到了资料。应该是PD290系列。
你还别说。这盘真的手感非常不错。就像盘出来的玉石那种手感。光滑细腻,冰凉不刺骨。

先用电流表看了电流0.1A左右,当时觉得像是有短路。正常普通U盘应该在0.05A左右,打开芯片精灵结果显示ASMT,结合这个电流……莫非是固态方案???直接加热干开。
果不其然,看看细节吧,ASM235CM搭配SM2259XT2主控。颗粒是镁光降级的B47R颗粒,镁光盖标大S,as颗粒。
短接上电开卡一套流程下来没一点问题…………顺利的可怕。但是读写就掉盘。尝试跑rdt,5分钟就不行了…………颗粒感觉是废了,有时间搞下来清空再跑一下试试。
板子仔细看是旧板子,双头G2版型。c口焊盘明显有焊接痕迹,但是有两个焊盘脱落了。
难道说是回收的旧板子?甚至是回收的旧盘直接降频降速当普通盘来卖???
哪位手头儿有一样的,上芯片精灵看看啥方案。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你赚了

网友A:
大大的S  壳碎了

网友:
这完全是在堆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的S  壳碎了

大s不代表质量差……大s标最起码也是官方的标,这个纯粹是几手的颗粒。

网友:
看着板子挺规整,不错。

网友:
堆料很足,可以更换闪存

网友:
这个当普通u盘不是血赚

网友:
这个壳确实感觉也不错

网友B:
宝上找到这款了,FS520,256G的要1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上找到这款了,FS520,256G的要129

嗷!我还以为是普通U,原来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宝上找到这款了,FS520,256G的要129

是这一款

网友:
算是固态u盘了

网友:
固态U盘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