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进水48v20ah铅酸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5-01-25):
高强度使用,外壳战损,几天前不能用了

铭牌 48v20ah 约150w

拆开

电源芯片3842

不明型号,大概率358

翻过来,铜箔炸了

腐蚀严重,不知道咋进的水,都这样了还用了挺久

不修了,腐蚀修好也怕不稳定,换新了

end

网友:
炸成这样换我也不修,万一修好用着不稳定就是白折腾

网友:
这成色快别修了

网友:
本身就不值钱了,而且腐蚀太严重了

网友:
看这腐蚀的,是我也懒得修了,作板料吧

网友:
洗洗就好了

网友:
腐蚀太严重了

网友:
板子腐蚀的有点厉害

网友:
修不难,但买一块三元,果断扔了

网友:
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进水炸管的多,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太脏了,换个新的

网友:
不值功夫钱

网友:
留着做元件

网友:
这板子本身用料做工也一般 小毛病修修还好 成这样的话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A:
看这坏法,最好买灌胶的那种充电器,防水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坏法,最好买灌胶的那种充电器,防水效果比较好

对,灌胶的不能腐蚀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