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石英钟 8025 改装

楼主(2025-01-26):
怎么回事,玩了好几年石英钟了,还不退烧?最近小黄鱼买了几套8025T+锂电池供电的板子,自己组装,首次焊接小元件,一个小小的电路板竟然搞了了2个多小时…太费功夫了,焊接技巧:要先焊接贴片芯片,最后焊接电阻,还好一次点亮,,后边又焊接了2块,搞废了一个4056,有一个充电灯都亮,,搞不懂则么回事,但是输出正常

网友:
能练手就有收获。其实,可能你买东西的页面详情里或商家的说明里有介绍怎样焊接的。大的东西若先焊好了,小元件的板面空间小,当然不好操作了。

网友:
焊锡质量不好,该换点好焊锡了

网友:
焊接这东西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挺好,太费功夫了.

网友:
新手保护期都没有的吗?

网友:
能改成功吗

网友:
不用搞这么复杂吧

网友:
石英钟不用这么复杂,直接用5号电池,简单棚打一个8025替换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
居然有卖这种板的,既然都用电池槽了,充电电路就可以不用了,直接换电池,拿下来充,再一个这充电要把钟拿下来吗,很麻烦的,还有,有的钟其实很省电,一节干电池用几年

网友A:
我用的1.5v线性稳压芯片做的降压工作电流几毫安,充电用的4056小板带欠压保护的。

网友B:
楼主的焊功不行啊,焊这样的板子顶多20来分钟,你居然需要2个多小时,而且还焊得那么难看

网友:
玩出新花样,现在的石英钟都比较准,几个月误差很小,加装没必要吧

楼主:
各位新年大吉我改装的目的,一个是玩,再个是因为抽屉里有十几节撸的18650电池没处用,所以就折腾了一下,现在的石英钟的确精度很高,不管哪个牌子的,只要是这两年生产的,经过观察精度都特别好,但是没办法,就是想鬼使神差的折腾捣鼓一下,中毒太深,一屋子老石英钟,都想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焊功不行啊,焊这样的板子顶多20来分钟,你居然需要2个多小时,而且还焊得那么难看 ...

问了卖板子的老板,两个灯亮都是因为焊接太脏导致的,可能元件之间有连接,让用水洗刷一下,我第一次焊接板子,所以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1.5v线性稳压芯片做的降压工作电流几毫安,充电用的4056小板带欠压保护的。 ...

我也这么想过,用Xc6206降压,用4056充电……,但是少个8025T供电的,所以就买了板子,一劳永逸!

网友:
锡熔点太高了焊锡质量不好,换好点焊锡

网友:
棚打一个8025替换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焊功不行啊,焊这样的板子顶多20来分钟,你居然需要2个多小时,而且还焊得那么难看 ...

老手不用20分钟,,5分钟足够了

网友:
必须分秒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