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内热电烙铁,实测90w,但温度可以很高。

楼主(2025-01-26):
前一阵买了个500w的手枪外热烙铁,烙铁头老大了,用不惯,300w的头子离手柄太远,不好控制,刚好手头有10厘米一根镀锌钢管,还有一对以前买的点焊头,看着形状比较合适,决定做一把离手柄近的大功率烙铁。

做好了通电试机,很好,很热,烫手拿不住。看看商品的外热烙铁,通过散热孔阻隔热量传递。于是开了四圈孔,有点用,把手从200度降到150度了。。。镀锌钢管1.8mm厚,还是能把大量热能传递过来。只能再在手柄上套娃。

钢管不好买十厘米,找找有管箍类的连接器,四块多钱,红包后两块二拿下。

垫层隔热棉锁紧。安装开关,指示灯,完工。

船型开关打开就一直加热,太烫了就关掉开关,微动开关是临时加热,在关闭船型开关的情况下可以手动扣住就加热,放开就断电,通过手指控制间歇加热控温。

工作一段时间手柄还是能感受到温热,但能接受,40度左右,没有太长时间测试,或许长时间会更热,但家用足够了,真的太热就休息下。

总成本不含头子约8元。

烙铁尖离手只有9.5厘米,很好控制

头子原貌,66克,头部磨了个斜面

烙铁全貌

打开开关加热,指示灯亮。

关掉开关,按下微动,依然加热。

温度够了就松开微动停止加热

把钢管都烧蓝了

网友:
造型独特

网友:
这玩艺他麻手不?

网友A:
玩数码这么久,唯一感觉有点吃力就是焊接大单体电池和保护板上的mos管。
其中mos管是真焊不住,配合风枪也很吃力,后来换成马蹄头才勉强搞定。
不过也就仅此一次马力开到最大,后面就从没用过满载功率了。

网友:
换成木柄会不会不那么烫手啊

网友:
整得像模像样,不错。

网友:
不苟同,费力不讨好

网友:
这种结构能用吗,烫手!

网友:
烫手的烙铁!!!

网友:
特殊用途吗?

网友:
这是什么发热芯,这么短,功率有300w这么高.多少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数码这么久,唯一感觉有点吃力就是焊接大单体电池和保护板上的mos管。
其中mos管是真焊不住,配合 ...

管子背面贴焊在电路板上的很不好搞

网友:
粘上一层高温胶带

网友:
你这后面接电的插头,能承受那么大的功率?还有那线,估计也会很热吧,连续用时间长了也就烧坏了,不过好在有手做温度计,只要手能拿得住,后面就问题不大

网友:
看到金属手柄感觉没有安全感冬天如果没有开暖气应该拔凉拔凉的。

网友:
我想说,这个绝缘做好了吗?

网友:
可以兼做暖手宝,想知道加热头是啥型号的?

网友:
发热芯是3D打印机上那种吗?

网友:
细说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