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PPT同步降压和纯自动升降压电源 原理上是什么差异?

楼主(2025-01-26):
如题,

MPPT控制器本质上就是个DC转换器、类似开关电源, 如果太阳能电池板换成持续DC电源输入

某些高端MPPT上除了电池充电  还有电源供应模式,但这个电源供应模式 可以持续升压输出吗

貌似电源供应模式只能BUCK?

纯自动升降压电源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两者的电路形式有根本区别   那MPPT可能就无法实现切换模式?

还是等高手来解答吧

欢迎探讨

网友:
mppt怎么可能只是个DC变换器?
MPPT主要是为了解决光伏电池板输出特性比较软导致转换效率太低的问题。
MPPT电路有几种模式,简单的根据空载电压按照一个比例去调整输出,复杂一点的通过扰动来检测光伏板的最大功率点。总之就是采用各种手段让光伏电池板的转换效率尽量提高。比起不用MPPT电路的情况,至少能提高百分之十几的综合效率。

网友:
B站搜一下 这个拓扑

网友:
MPPT和降压或是升降压它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

网友:
我就想知道为毛4056输出端加了DC-DC电池没电了咋不能充...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网友:
这个电路电流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