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谁研究过这种大型监控用热成像仪的机芯

楼主(2025-01-26):
谁研究过这种大型监控用热成像仪的机芯

网友:
老老实实搞个手持,192分辨率的够用了

网友:
我以后会留意这种东西

网友:
之前收过一个双光学监控云台,里面拆出来FLIR的320x240 TAU2 热成像模组,帧频只有8Hz,带定焦的50mm镜头,能输出CVBS信号,已经是老古董了。

网友:
没用过,,围观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价格劝退,DIY成本也太高了

网友:
性价比不高

网友:
又见大神杰作

网友:
价格便宜,没事儿可以折腾

网友:
老货,不好玩

网友A:
红外  其实就是个 摄像头 , 普通摄像头 ,多个 红外 滤光片,把红外给屏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  其实就是个 摄像头 , 普通摄像头 ,多个 红外 滤光片,把红外给屏蔽了 ...

短波红外才是去掉红外截止片,换成遮挡可见光,透红外滤光镜。长波红外热成像是锗透镜,硫化锌等特殊材质。热成像传感器真空室会衰减,不常用没必要买。

网友:
太古老了,咸鱼又卖得太贵了

网友:
价格太贵,估计以后价格会降下来

网友:
现在插手机的都有了,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