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ji mavic 3 大疆御3 chx265-100 100w充电管家

楼主(2025-01-26):
很早就想拆了,忍了半年多 网上还没有拆解照片,就当首拆了

背部有八颗螺丝,两个止滑贴下面分别有两颗,中间铭牌贴纸下还有四颗,用t5 六花螺丝刀

中间是一个核心版,正面是主控mcu 后面是充电ic,感觉为了故意抬高pcb高度设计成嫁接板,如果设置为单层充电管家又要加厚

又是一堆mos管

核心版 左上是一个降压ldo 2862
HDSC华大半导体的HC32F176 mcu   好像大疆比较喜欢用这个ic 大疆mic里面也有这个芯片, 个人分析这芯片主要识别三个充电槽内电池剩余电量,按照电池电量从高到低  控制各组mos管依次充电,加快使用效率

防反接 以及逻辑控制开关mos

威兆半导体 VS3510AE PMOS管,PDFN3333封装,24毫欧

AON7544N沟道的场效应管,耐压30V,电流30A,封装DFN-8

充电ic  bq25700a

大疆avata 一代充电盒也用的同款充电芯片
https://www.chongdiantou.com/archives/376094.html
大疆Mavic Mini也是同ic

BQ25710
具有系统功率监控器和处理器的 SMBus 1 至 4 节 NVDC 降压/升压电池充电控制器

网友:
做工不错啊,价格美丽

网友:
原装货,做工就是好

网友:
挺贵重的充电器,拆开能够恢复就好

网友:
里面不错啊啊

网友:
设计有大厂风范。

网友:
不错,不错,大厂风凡啊。

网友:
大厂产品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A:
控制策略是什么样的啊?优先将一块电池充满?

网友B:
这是能同时充三块电池么?

网友C:
三个槽,能同时充3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策略是什么样的啊?优先将一块电池充满?

可按照剩余电量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对接入的电池进行智能充电,免去给多个电池充电时,逐个插拔的烦扰。

连接 100 瓦便携充电器或车载充电器使用,可依次对 3 块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能同时充三块电池么?

显然不行,只是有三个槽按照剩余电量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对接入的电池进行智能充电,免去给多个电池充电时,逐个插拔的烦扰。

从电路原理只有一组升降压电路,无法像新款air3 等新机型那样同时给几块电池充电,也无法将两块电量较少电池集中到电量较高电池里,理论上可以同时给三组电压一致电池充电,但是应急时三块电磁都一样电量 失去使用优先充电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槽,能同时充3块电池

不能同时充电
可按照剩余电量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对接入的电池进行智能充电,免去给多个电池充电时,逐个插拔的烦扰。

网友:
用料好,主控板焊接在电路板上层,解决底部电感高度问题。

网友:
做工很不错。。看楼主说明是轮流充。。。谢谢分享

网友:
大厂就是不一样

网友:
看过的无人机视频质量不理想。请问:有没能带手机上天、并能控制手机上、下、左、右动的无人机? 求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