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KONE 110V 60Hz 变压器

楼主(2025-01-26):
还是搬家偶得。还好看了参数。这种笨笨的变压器也许都是在专用设备上使用,注重一个皮实,耐造。拆开给大伙瞅瞅,写的是英国货。有点意思哦

正面没有数据

正面没有数据

背面有张参数还是贴纸的。

背面有张参数还是贴纸的。

背面有张参数还是贴纸的。

背面有张参数还是贴纸的。

就三个螺钉

就三个螺钉

右侧高压输入,竟然还带地线,高压侧还是三个抽头

右侧高压输入,竟然还带地线,高压侧还是三个抽头

输出测带一电容,交流输出

输出测带一电容,交流输出

网友:
110V电压都是美标的,,不过现在美新建社区也开始用240V电压了。。谢谢分享

网友:
AC16V,1A,,正常啊,,只是110V电压你要用还得购个220 转110的

网友:
怎么看都是国产货,贴了个假洋鬼子标签。仔细看电容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110V输入的变压器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拆铜卖吧.

网友A:
110伏串联一个合适的电容也能用在220伏上

网友:
没有啥用途啊

网友:
容量这么小啊

网友:
没啥用,拆了卖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伏串联一个合适的电容也能用在220伏上

头次听说串电容能改成220伏输入,要避开谐振升压,适合灯管等固定负载,动态负载电压变化较大。

网友:
改个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