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继续开拆一个5V 1000ma的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5-01-26):
小方块造型,又是虚标的货。都是自己人丫~

网友A:
标的是 5V 100ma,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的是 5V 100ma,够用了

原来是哦,终究是我看错了,还是商家印少了个0。

网友:
传说中的绿点电源适配器?而且还是两块电路板叠罗汉设计,可以把直插元件换成贴片元件,节省空间,有利于元件散热

网友:
功率不大,还行

网友B:
别老拆山寨货弄点正品

网友:
印了两遍Made in China

网友:
这玩意儿还是扔了吧,别将被充电设备充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的是 5V 100ma,够用了

+1,这厂家真良心...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网友:
适配器余量较大,放心使用。

网友:
还是良心产品

网友:
还会出这样的错,商家少印了个0?

网友:
看着还算可以吧,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老拆山寨货弄点正品

正品也有拆的丫,其它贴子有发。

网友:
还有光耦,,也还行吧,,

网友:
100ma确实虚标了

网友:
最普通的小功率电源,质量一般

网友:
山寨苹果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