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为 ar1610-x6 路由器

楼主(2025-01-26):
Huawei AR1610-X6, 8GE LAN, 2GE WAN(2GE Combo), 3 USB, 1*SIC, 2*HDD SLOT, 150W AC Power
参数
AR1610-X6

CPU
Intel 6 核 Xeon Broadwell D-1500 Series

转发性能
6 Mpps(使用2*CPU)

固定以太接口
2 * GE Combo WAN, 8 * GE LAN(支持切换为WAN口)

BMC接口
1*USB2.0
1*Serial console RJ45
1*FE RJ45
1*VGA

USB端口
2*USB3.0,兼容USB2.0

业务扩展槽位
1*SIC

VNF
支持

内存容量
32GB(缺省)/ 64GB()

硬盘
内置:M.2 SATA 64GB(缺省)
外置:2*SATA/SAS/NVMe,支持Raid0、Raid1两种模式

电源
内置电源,100~240V 50/60Hz AC

外形尺寸( W x D x H, mm)
482.6mm x 310mm x 43.6mm (带挂耳)
442mm x 310mm x 43.6mm (不带挂耳)

有空换下硬盘,刷个软路由试试

可惜,官网已将下架,所有的资料都没有了。

网友A:
原系统还能工作的话...把他卖掉,能买一个不错的低功耗工控路由

网友:
挺高端的路由

网友:
家用的话,送一台也用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系统还能工作的话...把他卖掉,能买一个不错的低功耗工控路由

+1,这玩意需要的人还是有的...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网友:
小电脑一样

网友:
这是路由器?

网友:
华为的网络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高端路由与家用路由还是差别很大,家用路由华为做工AX3系列老掉线问题好像一直没解决

网友:
不知道这玩意软件授权过期以后能不能装别的OS继续用

网友:
看起来就值不少钱!

网友:
监控牛马的利器

网友(2025-04-19):
可以换系统吗?

网友:
还带VGA接口的路由器,真的不多见。为什么要把硬盘拆了,刷别的系统呢?难道原来的系统坏掉了?